STK系列功率模块能不能维修

楼主(2018-04-06):
一台音响无输出 功率模块STK4162 ③⑯脚是GND 表测与任意脚无穷大 想开壳看看 哪位朋友修过此系列模块 怎么打开 ~ 谢谢!

网友:
热风枪+刀片的干活

网友A:
可以打开,它是陶瓷基板组装的元器件密度不高,有内部电路可参看。修过stk439,用bu407替代里边功率管,反正动静可以很容易就交差了。

网友:
能修,但淘宝买个2手的块子很便宜,还用修吗

网友:
先查下资料,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它是陶瓷基板组装的元器件密度不高,有内部电路可参看。修过stk439,用bu407替代里边功率管,反 ...

介绍打开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修过stk439,用bu407替代里边功率管。

介绍一下打开放式

网友:
查本坛有完整拆开的帖子,我是破坏外壳的方式打开的它比我方法先进。

网友:
我听高手说过,放开水里煮
拆开了,也没有修理价值,外壳不好还原,太丑了

网友:
以前修过旧彩电厚膜,比这简单。直接锯断上部份,引脚外接功 率管

网友:
换过4152的偏置管,字面靠上边是四个功率管,铝板边缘有1mm 左右的胶接,从功率管旁边可以撬开。 好像从引脚处也可以

网友:
可以修,在坛里还是别的地方还看过改stk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