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胆后石原理

楼主(2018-04-06):
一直想做一个前级用电子管,后级用场效应管,哪位大侠,提供一个电路图参考一下。结构都设计好了,现在电路还没有头绪

网友:
这里转载–段文章
前胆后石混合功放不仅制作容易、成本低,音质比纯极管6N11(只要耐压EAk> 150V的高频三极管均可,如国产管6N1一M、6N6、6NI6等,进口管ECC82、ECC83、6DJ8、6922、12AT7、12AU7、12AX7等),推动级可接成SRPP电路(分量调整推挽电路,又称串叠式放大电路)。之所以选用该电路,是因为该电路不仅具有失真小、动态范围大、输出阻抗小等普通甲类放大器所不及的优点,并且具有失真度会随信号频率升高而减小的可贵之处。SR-PP电路的总放大倍数相当于一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其工作点主要是调整下管栅极电阻R1及阴极电阻R2,使栅极⑦脚对阴极⑧脚电压为-2V左右即可。推动级信号从上管阴极(即③脚)输出。为省去输出变压器,功放级采用QTL电路。所用的晶体管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采用MJ11032tMJ11033达林顿互补对管
    该对管是摩托罗拉公司专为音响设计的功放对管,其主要电参数为:Vce。为±120V、Icm为±50A、Pcm为300W、fT为30MHz,由它们构成的胆石混合功放电路如图1所示。末级电源电压取±40V,实测不失真功率不小于50W(散热板面积为20cm×8cm )。按图接好电路后,末级功放的调整方法是,先断开上管MJ11032集电极与正电源连接处,串入电流表,接通电源,缓慢调节W2 (W2采用精密实芯可调电阻),使电流表读数为30mA~35mA。然后再测输出级中点(即图中C点)对地电压是否为0±0.02V(扬声器断开)。若不是,再缓慢调节W1(W1也要采用精密实芯可调电阻),使之满足要求。反复几次,使电流与电压均合乎要求后可接入信号试听。经试听,感觉音色沉稳、宽厚、低音浑厚雄浑、弹性十足、中音清晰透彻、高音清脆而不刺耳。总体感觉音质甜美圆润,颇具纯胆机音色。无论是欣赏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都令人如醉如痴。

    2.采用2SK135/2SJ50场效应互补对管
    2SK135/2SJ50 MOSFET型场效应互补对管是日立公司专为音响开发的。它克服了因VMOS型场效应管导通电阻大、结电容大,采用它们制作的音响高频失真大、声音粗糙的缺点。该对管主要电参数为:VDS为±160V,VGS为±14V、 ID为17A、PD为100W。为17A、PD为100W、RT为110ns。与场效应管复合的互补对管分别为2SC2275A、2SA985A,其主要参数为:Vceo为±150V、Icm为±1.5A、Pcm为25W、fT为200MHz,由它们构成的胆石混合功放电路如图2所示,调试方法及数值与图1相同。
    由于该对管具有开关速度快、在大电流下具有负温度系数特性、无二次击穿、仅需电压驱动、偶次谐波丰富,故该功放表现颇佳,音质温润。在聆听古典音乐、轻音乐、小夜曲、民乐等方面表现非凡,尤其是弦乐与人声方面是功放管采用双极型晶体管所无法比拟的。所以,笔者以为该功放是喜欢欣赏音乐的爱好者的明智选择。顺便提及,与上述场效应互补对管相似的型号还有:2SK132/2SJ47、2SK133/2SJ48、2SK134/2SJ49等。

    3.采用2SC2922/2SA1216双极型互补对管
    2SC2922/2SA1216互补对管是日本三肯公司生产。一其主要电参数为:Vceo为+180V,Icm为±17A、PC。为200W、fT为50M8z。与2SC2922/2SA1216进行复合的互补对管采用的是2SC2238、2SA968,其主要参数为:Vceo为±160V、Icm为±1.5A、Pcm为25W、 fT为100MHz,由它们构成的胆石混合功放电路如图3所示。

    末级电源电压取±45V,调试方法与图1有所不同,调W1使2SC2922集电极静态电流为150~200mA,调整R4(可先用20kΩ电位器调好后再换成固定电阻)使输出点对地电压为0±0.3V,注意此时扬声器断开。反复几次,直至通电1~2小时后,电流、电压值仍符合上述要求为止。该功放具有三肯管独有的纯正音色,音质明亮,明亮中带有细腻。高音清丽而不刺耳,低音厚实有力而不拖泥带水。如果元件选择上乘,电路布局设计合理,该电路可达Hi-Fi水准。图3中的功放管还可选择东芝公司生产的2SC2565/2SA1095互补对管。该互补对管参数为:Vceo为±160V、Icm为±15A、Pcm为150W、fT为90MHz。
    4.采用SAP15N/SAP15P达林顿互补对管
    SAP15N/SAP15P达林顿互补对管,是日本三肯公司推出的另一种音响达林顿互补对管。共有5只引脚,其中多出的二只脚一只为偏流二极管引出脚D,另一只为内部发射极S(内接电流控制电路)。该对管主要电参数为:Vce为±160V、Icm为±15A、Pcm为150W、fT70MHz。管内设有电流控制及温度补偿电路,使放大器无论是动态或是静态均能自动稳定工作点,保证功放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由它们构成的胆石混合功放电路元件极少,如图4所示。

    末级电源电压仍取±40V,图中W2是静态电流调整电阻。当开关K1断开时,机器工作在甲类状态。调整W2,使SAP15N C极电流为150m A~250mA;调整W1使中点(即图中E点)对地电压为零。当开关K1合上时,机器工作在甲乙类状态。调整W2,使SAP15N C极电流为25mA~30mA;调整W1使中点对地电压为零。实践表明,当功放工作在甲类状态时,音色甜美圆润。当功放工作在甲乙类状态时,音色亮丽清纯。不论是处于哪种工作状态,总体感觉是低音强劲有力、中高音清晰明亮,悦耳动听,失真都很小。绝对比纯石机音质强多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上述几款胆石混合功放电路均未加大环路的负反馈来稳定其工作点,全靠元件的性能来保障。因此,除元件要是上品外,对管参数要严格保证一致。上下配值一样的电阻、二极管,电容的数值也要严格一致,最好用数字万用表和专用电容表挑选。电阻采用金属膜电阻,除注明功率的外,其余均为1/2w,无极电容建议采用音响专用的聚苯乙烯电容(MKS)或聚对苯二甲酸醋电容(MKT )。因这类电容具有热稳定性好、频率特性好、正切损耗值小、漏电小、等效电感小及耐压≥160V等优良特性,对保证音响高品质音质起着重要作用。
    另外,在推动级的胆管采用的普通民用级管6N11,若采用军用级6N11J或进口管6DJ8效果可能会更好些。功放管若采用其他不同类型或型号的,可能还会有不同的音色表现,这有待音响爱好者去尝试,并根据各人喜爱决定选用哪一种具体电路。
javascript:;

网友:
多谢楼上好文章分享

网友(2019-12-31):
多谢版主分享好资料,正需要

网友:
建议每声道用两对管,精密配对,电源功率余量放大三分之一的功率,这样出来的声音,力度,效果好过单对管很多

网友:
在设计小甲类功放(20W)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末级不管采用双极型还是场效应管,如何才能保证刚开机冷态时的静态直流与工作半小时后的静态电流一致呢,难道每次开机都要求用户预热几十分钟吗?

不然刚开机和开机一段时间后的电流差别很大。

高级音响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用的温度补偿吗?电路什么样?

网友:
成本低效果好制作容易值得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