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修理

楼主(2018-04-06):
一个老对讲机,无法写频。拆开后看了看,里面哪个是存储器,帮吗看一下。我圈了两个黄框一个是mcm2802p一个是tc4094bp。还有如何写频,在对讲机的下边按电池的地方有一个8个触点的接口我感觉是写频接口,但不会用。请指教。
mcm2802p和tc4094bp这两个芯片哪个是这个对讲机的存储芯片,用什么编程器可以编辑。

网友:
只有一只吗?你修了又怎么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还有其他的板子图片传上来看看,一般这种老机器都是烧写固定频率的。写频挺麻烦的。可能在那个28脚的512芯片里。

网友:
这个是个标准的老机子了,当年的价格不菲。。。。

网友:
写频估计还要串口线,还有软件找到了吗?
综合,这机器不值得搞。

网友:
确实是收藏级,估计软件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