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得了块500表,谁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8-04-06):
今天去舅舅家帮忙收拾地下室,发现个旧表,他说你要你那去吧。我正没地方扔呢,是快哈尔滨精艺仪表厂84年12月份生产的500型。我到家里拆开一看里面和电池连的电阻烧断了,看不清是多大阻值的了,那位师傅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谁知道这个电阻起啥作用

楼主:
量的是五好电池的电压,和47表差不多,就是表针晃来晃去的很大,不是一步到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量的是五好电池的电压,和47表差不多,就是表针晃来晃去的很大,不是一步到位的

五号电池的电压

网友A:
指针摇晃好几次才停下来,是表头电路的电路开路了,表头失去应有的阻尼,至于楼主说的那个电阻,最好把电池有关的照片拍下来传类看看,我觉得不像是跟电池相连的电阻造成表针摇晃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10K档用的,阻值好像是85.6K!

我到还有上四的500表,就是不知道这两个厂的这个电阻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摇晃好几次才停下来,是表头电路的电路开路了,表头失去应有的阻尼,至于楼主说的那个电阻,最好把电池 ...

照片上面有,从下往上的第四张照片,对,是像你说的没阻尼的样子,来回晃来晃去,摆动还很大我应该查那个部位

网友:
好像是85.2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片上面有,从下往上的第四张照片,对,是像你说的没阻尼的样子,来回晃来晃去,摆动还很大我应该查那个 ...

重点检查跟表头并联在一起的那些电阻,特别是一个电位器是否有开路了。最好有张电路图,就是表头部分的,那些电阻和电位器是调整表头的灵敏度和内阻变为整数用的。

网友C:
500表的电路图,网上大把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跟表头并联在一起的那些电阻,特别是一个电位器是否有开路了。最好有张电路图,就是表头部分的,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表的电路图,网上大把抓。

和上四的电路图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上四的电路图一样吗

对于谙熟万用表原理的人员来讲,电路图一样与否无所谓,就是没有电路图也可以根据实物画出来的。楼主努力吧。我好像有一本万用表的图集,等下找个机会给你发去,但愿能用得上。你等着。

网友D:
这个电阻不是还可以用吗,接下脚不就行了吗,看颜色不像坏的呀

网友:
宝贝啊!阻值还有,外观没变的话,直接焊上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把电阻用锉刀刮一下焊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谙熟万用表原理的人员来讲,电路图一样与否无所谓,就是没有电路图也可以根据实物画出来的。楼主努力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不是还可以用吗,接下脚不就行了吗,看颜色不像坏的呀

它是齐根断了,我觉的我的手艺不行,不敢保证能焊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齐根断了,我觉的我的手艺不行,不敢保证能焊接好

把引脚接的圆头那里刮一下,可以焊的

网友:
直接焊上就行了,我看着不是烧坏啊 不用换  。

网友:
帮忙给看看mf46万用表的电路图

网友E:
就算断了,刮开一点量应该还是量得到的,毕竟它没烧,烧了可能阻值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断了,刮开一点量应该还是量得到的,毕竟它没烧,烧了可能阻值就不对了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只要量出阻值就能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