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破机器,音量调节的部分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8-04-06):
清理了下,除了俩按钮没了,其他尚算完整。
喇叭一开始声音很小,听了会,慢慢变大了,不过音量调节的按钮(图四)不行了,转动时有变大变小的感觉,但是噪音太大,只有某一点才好一些。
求教应该怎么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过!弱弱的说句。有种电器清洗剂,过去在单位仪表室见修仪表时用,点上动动就行了,省了好大的事,机器也 ...

全称精密电子清洁剂CN-10,广州增城生产大约15元,淘宝有。

网友:
把电位器拆开用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C:
可以先考虑不用拆电位器,用酒精喷,然后转动钮子,看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考虑不用拆电位器,用酒精喷,然后转动钮子,看能不能行。

好的,改天试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先考虑不用拆电位器,用酒精喷,然后转动钮子,看能不能行。)
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B:
路过!弱弱的说句。有种电器清洗剂,过去在单位仪表室见修仪表时用,点上动动就行了,省了好大的事,机器也好用了,名字忘了,也不知现在叫啥名了,可问问?

网友:
如果酒精无效,其实换一个电位器也就1块2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称精密电子清洁剂CN-10,广州增城生产大约15元,淘宝有。

哦!谢谢!偶用时去买!目前用电位器的很少,大多都采用电调节 。电位器以后也会是珍品了。配套不用,企业庙木了,不再生产,库存的买光就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