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台 自装2p3版的仿红灯753 小机

楼主(2018-04-06):
全锗管 7管超外差收音机     是仿红灯753电路     这款电路还是不错  原套件天线是单线圈 我增加了一组线圈   调试好了   灵敏度 选择性  都不比德生版的差 是买的套件  由于这款电路板采用过孔化双面板  没有预留调试点   过程有些麻烦  该电路板有误     电路板有误 !! 在电路图振荡线圈处多出一个220k电阻   导致电路不起振    走了弯路  后对照电路图 发现此处有误 去掉这个电阻 后   收音机就 响了     现在已经调试完毕  。展示一下,收音看视频  不喜勿喷

收音视频https://v.qq.com/x/page/w0623pd1nfi.html?ptag=qqbrowser

网友:
非常漂亮,羡慕中,应该发行套件,让大家也练练手。

网友A:
挺好,有个疑问想请教,高端电台很窄,稍微一动就过去了。我自己组装了一台套件也是这种现象,高端不好选台,1200~1600千赫左右。低端的很宽。感觉感觉落差很大。

网友:
效果不错,很细心。

网友B:
看样子不错电路板设计工整漂亮,采用方形磁性天性,又看见了当年的东西了。记得当年,自己也安装类似的2P3收音机,好像是白色的塑料盒,采用小圆《屁股》内磁喇叭。有一点不太明白,电路图中R22反馈电阻是电路图上未标上,还是朋友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C:
使用140/60pf差容连,高端收台就是很拥挤,解决办法是使用125pfx2双连,用一只130pf垫整电容,中振仍用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错电路板设计工整漂亮,采用方形磁性天性,又看见了当年的东西了。记得当年,自己也安装类似的2P3 ...

R22是套件图里漏掉了  我补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140/60pf差容连,高端收台就是很拥挤,解决办法是使用125pfx2双连,用一只130pf垫整电容,中振仍用原来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有个疑问想请教,高端电台很窄,稍微一动就过去了。我自己组装了一台套件也是这种现象,高端不好选台 ...

6楼朋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