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有一种音频总线并联多个功放板的方案,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2018-04-07):
先上图,图片更新了下

7377功放用的桥式输出,每个功放都是12V/1.2A电源供电,
因为行业要求限制,功率有限,并且每个功放都要隔离,
矿山行业,大概3-10米宽高的巷道,不是房间
大概要接10个左右的功放,最多不超过20个,
现在请教下图上这种方案可行吗,隔离变压器的参数怎么选……

巷道环境是下图这样,这个是比较好的环境

网友A:
单声道吗?立体声怎嘛办?感觉隔离器影响音质。这个太费事,

网友B:
这不瞎折腾吗?这和有线广播有啥区别。要用变压器,调整变比有线广播。用箱体带功放就加FM收音机.

网友A:
可在音源输出上用多个三极管射极跟随器输出多路引号至功放块,或用4运放整合信号分配不行吗?

网友C:
各个音箱分布在工作场所各处吧?这可是典型的有线广播形式,功率损失大了。不过要达到目的,用不到这么多变压器,每一个功放的线路输入端并联连接就行了,功率也不会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声道吗?立体声怎嘛办?感觉隔离器影响音质。这个太费事,

因为行业要求限制,功率有限,并且每个功放都要隔离……
除了变压器隔离,之前用过光耦隔离,现在同时也在用光纤传输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音箱分布在工作场所各处吧?这可是典型的有线广播形式,功率损失大了。不过要达到目的,用不到这么多变 ...

因为行业要求限制,功率有限,并且每个功放都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瞎折腾吗?这和有线广播有啥区别。要用变压器,调整变比有线广播。用箱体带功放就加FM收音机.

“调整变比有线广播。用箱体带功放就加FM收音机.”
这句没看懂,后半句您是说用FM收音机的方式无线传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变比有线广播。用箱体带功放就加FM收音机.”
这句没看懂,后半句您是说用FM收音机的方式无线传输 ...

要用变压器就有线广播呗还费劲每个音箱再用功放,就是FM广播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音源输出上用多个三极管射极跟随器输出多路引号至功放块,或用4运放整合信号分配不行吗?

接的功放数量一般在10个左右,最多不超过20个,只能用并联的方式

网友:
还有你这7377桥接配12V1.2A这是啥意思?一组音箱带多少平的房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变压器就有线广播呗还费劲每个音箱再用功放,就是FM广播传输。

行业要求限制的电源的功率,没办法。
而且电源之间必须隔离,
矿山行业,大概3-10米的宽高的巷道。
帖子重新编辑了下,开始没说明白,非常报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业要求限制的电源的功率,没办法。
而且电源之间必须隔离,
矿山行业,大概3-10米的宽高的巷道。

那用有线广播的办法就行,使用高灵敏度扬声器,传输电压的低些估计2公里有线广播能搞定。使用FM有线电视的方法2公里估计不需要功率接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有线广播的办法就行,使用高灵敏度扬声器,传输电压的低些估计2公里有线广播能搞定。使用FM有线电视 ...

环境噪音比较大的地方就不行了,而且最大声音要达到85分贝以上,没有功率接续应该做不到,现在只考虑隔离变压器参数或者有什么好的隔离传输音频信号的方案,除了变压器隔离,之前用过线性光耦隔离,现在同时也在用光纤音频传输的方案,但光纤的安装维护成品太高,用的很少。

网友D:
用定压功放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定压功放不行吗?

不行的,行业要求,功率受限制了

网友E:
是怕静电?或功率启动有火花都不行?光纤是不传电的,你的目的巷道不能与外界的220v电器关联?巷道内只能压用。

网友:
FM直线没问题,FM拐弯能力差。如与步话机同用通信可能被干扰。

网友F:
同轴电缆可以远距离传输信号。接受端不需要变压器,只要用线性光耦隔离就可以了。因为你传输的是信号电压,不是功率输出。
如果抗干扰还不达标,应该考虑光纤传输。数字信号要多个DAC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压功放每个末端也可以单独调音量的~~

12V/1.2A的电源,怎么定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怕静电?或功率启动有火花都不行?光纤是不传电的,你的目的巷道不能与外界的220v电器关联?巷道内只能压 ...

电源和电源之间必须隔离,要打1000V绝缘电阻,500V工频耐压的。
光纤也在做,但是成本高,安装维护很不方便,矿用光缆和普通光缆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轴电缆可以远距离传输信号。接受端不需要变压器,只要用线性光耦隔离就可以了。因为你传输的是信号电压, ...

光纤也在做,但是成本高,安装维护很不方便,矿用光缆和普通光缆不同的。
现在也在考虑线性光耦了,还没开始选型。先把手头变压器隔离的搞好再说

网友H:
这个远距离传输我弄过,把信号传输300米远,必须做隔离要不噪音哇哇滴。
我是用大功率功放把信号放大到60伏以上,串一1K电阻然后进入信号电缆,串1K电阻目的是怕信号电缆短路烧功放,信号末端用一变压器降压隔离后进另一功放的输入,300米远一点噪音都没有。你可以加大升压变压器比,就可以远距离传输了

网友I:
远距离传输必须使用高压传输否则线损极大。
输出端使用升压变压器;
扬声器端使用线间变压器;
计算或测量输出端至线间变压器线阻,在近端线间变压器处串小电阻调整各扬声器音量一致。
计算或测量总电阻;计算总功率不超。
即:定压接法
升压变压器最高电压按所购线间变压器来定。

网友A:
矿用有专用的载波发射接收机,电网共用一个变压器范围内直接接电就可工作,应该能满足多点分布广播,你们巷道里连交流电都不许用吗?电机器械咋工作。。

网友:
用定压功放机,跟商场的天花板喇叭一样,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压功放就一台,放在外面,出来2根线,根据功放功率大小,线上可以带很多箱子,每个箱子装一个调音开关 ...

每个音箱音量要1米远距离测量85分贝以上应该做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远距离传输我弄过,把信号传输300米远,必须做隔离要不噪音哇哇滴。
我是用大功率功放把信号放大到60 ...

用的什么线传输?你的是接一个音箱吗?
如果只接一个或几个音箱,我就不用到论坛发贴求助了,实测接10个以上变压器会影响音质。
所以才到论坛求助变压器的参数怎么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用有专用的载波发射接收机,电网共用一个变压器范围内直接接电就可工作,应该能满足多点分布广播,你们巷 ...

谢谢!又有个新思路了,我先记下,刚查了下,生产矿用载波设备的只有几个,用于音频通信的才三个,其中两个还是过期产品,剩下一个还是用来打电话的,用于放音乐就别想了。可能后期要研究下这个载波能不能用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远距离传输必须使用高压传输否则线损极大。
输出端使用升压变压器;
扬声器端使用线间变压器;

通过变压器进入7377的输入端应该没什么功率消耗吧,7377的输入阻抗最小都有10K,刚用万用表量了下变压器是100欧的电阻,阻抗不知道多少。
影响音质主要应该还是并联在音频传输线上的十几个音频变压器,感觉是把低音部分衰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通过变压器进入7377的输入端应该没什么功率消耗吧,7377的输入阻抗最小都有10K,刚用万用表量了下变压器 ...

用变压器的确低音受影响,我是传送语音广播,基本没事而且还是用的定压音箱,要想音质好可以试试用隔离集成块BA3121F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大功率定压功放,大喇叭120都能达到!

12V、1.2A的电源带得动?或者5V、2A,或者24V、0.5A,都带不动定压功放吧
如果用大电源供电就得用隔爆外壳。大喇叭放隔爆外壳里那是不现实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12V、1.2A的电源带得动?或者5V、2A,或者24V、0.5A,都带不动定压功放吧
如果用大电源供电就得用隔爆外 ...

请网友们在未搞清楚【井下电工安全规程】的具体规定时,不要自作主张地改变楼主的供电模式,

电路结构,

楼主的坚持是对的,楼主的电路/供电构思,是合乎井下用电安规的,是不可改动的

那些什么定压,甚至高定压的意见,都是妄顾【井下】的特殊情况的马大哈想法,

以后读贴要留意楼主给出所有条件及楼主想解决什么,

不要问的,--不解决。却改变人家的实际条件,那是无补于事的

网友K:
虽然不是很懂,看着楼主发的图片,想起来一部小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网友们在未搞清楚【井下电工安全规程】的具体规定时,不要自作主张地改变楼主的供电模式,

电路结构 ...

是的,楼主要解决的是巷道内有特殊气体的场合。还不能破坏巷道内的氧气。

网友:
电压越高产生的静电量越大。
电压越高,绝缘电阻越难做,楼主前面提到了,1000V电阻,500V电阻,用变压器就要给变压器浸泡沥青,过去线间变压器就是这样的。现在买的喇叭带来线间变压器都是不浸沥青的。
说白了,就是巷道内一定要用安全电压,因为巷道内潮湿重。和巷道内有特殊气体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1.2A的电源带得动?或者5V、2A,或者24V、0.5A,都带不动定压功放吧
如果用大电源供电就得用隔爆外 ...

由于整个线路要遵守「井下电器最高用电电压」的规定和「防爆线路」的双重法规,

首个讯号变压器可以设置升压值为1;2,这样电压就不超标.

到各个功放的耦合变压器的降压比为14 ;1,但由于有两公里的传送距离,最好有约六个变压器在11;1和8;1

处增设一抽头,再加上每个坑道功放有个电位器微调,确保全部喇叭响度一致.

每个功放的开关电源要用12V/5A的,质量才有保证可供7377用.不能用12V1.5A小马拉大车容易出事故

全部音频线用RG-59电视馈线,并改造TV三端口成为低频接口,

功放,接线口,一定要全部放于防爆盒内,如果矿用系统有生产防爆低音音箱,才可以使用低音喇叭,否则应采购

防爆号筒喇叭,这是没有可商量余地

过去有些不懂防爆安全的领导强行命令电工用低价普通非防爆开关致使全厂爆通顶的事故,我国不下百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纤也在做,但是成本高,安装维护很不方便,矿用光缆和普通光缆不同的。
现在也在考虑线性光耦了,还没 ...

这种光机不须用大功率的,很小的光功率就行。
光纤并不是一路功放要用一支光纤拖入到巷道内的,如是这样的话成本很高,十个功放要十根光纤拖入巷道。
多根光纤可用熔接机并接的,先进来一根,然后用分支形式逐步熔接所须的终端。

网友:
我看7377直接输出,不用变压器,每个接收端用光偶隔离,消耗不了多大电流, 2公里基本没压降,还能保证音质,最好用隔离集成块方便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网友们在未搞清楚【井下电工安全规程】的具体规定时,不要自作主张地改变楼主的供电模式,

电路结构 ...

我们作为矿用设备生产厂家,电气方面主要还是看GB3836系列的1、2、4、9,及相关引用标准。
本安电路设计上主要注意的是不同电源供电电路、外壳三者之间的隔离,电源功率限制,电源上电容电感量的限制,最高表面温度及耐热耐寒。
非本安电路就随意发挥了,注意下电路与外壳的绝缘耐压、最高表面温度及耐热耐寒就行。
有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最好的元件,成本不用过于在意,稳定性高、便于安装维护才是最好的。毕竟利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光机不须用大功率的,很小的光功率就行。
光纤并不是一路功放要用一支光纤拖入到巷道内的,如是这样 ...

光缆的问题主要还是安装维护困难,客户要加个音箱,或者减个音箱都得熔纤,熔纤这活一般人不会,也没机器。得走流程叫别的部门甚至外面请人下去干。

楼主:
引用 网友K:
虽然不是很懂,看着楼主发的图片,想起来一部小说

什么小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变压器的确低音受影响,我是传送语音广播,基本没事而且还是用的定压音箱,要想音质好可以试试用隔离集 ...

看了下芯片的PDF,还没看得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芯片的PDF,还没看得懂……

照厂家电路做就行,这个集成块是用在汽车上的,因为有的信号比如手机是从点烟器取的电然后进车机音频输入就会有干扰,用这个集成块做音频隔离,就没干扰了。要是不放心也可以用光耦,这个道理简单,我用电子电源的光耦做过实验,音质也不错

网友L:
这个有问题,1:1的变压器不能远距离的传输,7377的阻抗是4欧可输出16瓦,要采取升压的方式,两组并好了相位可以2欧,30瓦没有问题。输出变压器可以绕两组4欧的,输出阻抗可选1600欧,或更高,这样才可以传得更远,损耗才可降低。可用12寸电视的电源变压器改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有问题,1:1的变压器不能远距离的传输,7377的阻抗是4欧可输出16瓦,要采取升压的方式,两组并好了相位 ...

上面好些网友有误会,以为首发的7377是输出功率,这就曲解了楼主的无线知识活用的水平。

其实楼主是利用首发的7377作【低阻抗输出音频电压讯号】,7377在半功率时输出失真不到0.1%

这选择是合理和明智的,但楼主要我们选择各变压比,我给出的数据是源于;在井下极潮湿环境,有极少数人

在发生如电线损坏漏电时,16V都会触电致死,所以定为输送电压选14V左右,

而后续的7377的输入变压器也是为了合乎井下各用电器间要作绝缘的规定,与功率无关.我给出的数据是

基于保证输入〝后续7377〞不工作在电压过载情况的保证。请网友细心理解原旨,并希能批判纠正考滤不足

在这里再次重复声明 ;首发7377是用于输出电压讯号,而不是功率所以不存在不能远距离传输问题.

例如电话线路就可传输数十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面好些网友有误会,以为首发的7377是输出功率,这就曲解了楼主的无线知识活用的水平。

其实楼主是利用 ...

如果是小信号的输出还是可以的,主要是潮湿的情况,我理解成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