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坛友,这个标注mA的电阻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8-04-07):
请教下各位坛友,一台很老的日系功放板上有几个标注ma的电阻是什么电阻?拍照的这块板是没修过的原板,另1块板上的这样电阻被上家换成了等值的1w碳膜的,不知是否妥当?

网友:
这个应该类似保险丝电阻

网友:
超过50mA的电流通过该电阻,有可能会保护熔断的限流电阻。P=I^2R。

网友:
貌似保险电阻

网友:
带保险的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指教。x宝搜了下,无此型号。若代换,功率是否为3楼朋友所说p=I平方xR?

网友A:
就是个普通电阻,电流平方乘以阻值你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普通电阻,电流平方乘以阻值你看是多少?

可标注ma又是何意?

网友:
保险电阻,可用普通电阻串联保险丝代替

网友B:
这种电阻在老式进口彩电的电路板上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在老式进口彩电的电路板上很常见

第1次可这种标注的,普通的保险电阻见的多,x宝搜了下没有,可能停产了。

网友:
熔断电阻   ,以前电视上常见   ,国内也有生产  ,但一般不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