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时汽车尖叫

楼主(2018-04-07):
启动时汽车尖叫,过一会就不叫了,听说是皮带问题,检查了一下,皮带没有老化,后来发现发电机皮带可能松了一点,发电机上有调整螺丝,适当的调紧一点皮带,果然尖叫声没有了,有这个毛病的车可以试一下。

网友:
其实常开车的这个都知道声音最大的是那种后发动机的公交大客车,皮带容易松,声音很难听。

网友:
我的车也有执拗的声音,已经发现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
原来的普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我的车是蹭链条盒子,哗啦啦的,感觉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是蹭链条盒子,哗啦啦的,感觉都不好了

我的是脚蹬子忘膏油了。

网友B:
电瓶性能退化也是原因之一,启动充电负载大引起打滑叫声大,随着充电电流减小才逐步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性能退化也是原因之一,启动充电负载大引起打滑叫声大,随着充电电流减小才逐步减小

分析的有道理,充电电流大时,发电机阻力大,皮带容易打滑。

网友:
有尖叫  十有八九都是皮带,  如果不管  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金属敲击声一样的,皮带喘震声,  很多修车的不知道 找好久都查不出来, 特别是平带,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前开过一辆老polo总是尖叫,像电锯。

网友:
换皮带,清洗皮带轮,调张紧是临时解决问题,除非是张紧轮本身变松了,皮带过紧,摩擦损耗不可小视,越紧越烫。

网友:
我的车原来也响,4s店修了几回换皮带都没用还响,后来自己就不响了

网友:
普桑的老毛病,尤其是一开空调,立刻尖叫。

网友:
紧紧皮带涨紧轮,或者更换皮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