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红灯2L1400我手贱给修坏了!

楼主(2018-04-07):
一台红灯2L1400,收录音机,右侧的喇叭一直声音很小,今天心血来潮给彻底打开了。
用耳机插在了口子上屏蔽了左侧喇叭,让右侧的喇叭小声放着。
放了会,突然没声了,除了录音机电机还能转动,其他都没有反应,磁带可以转,但是不出声音。
接通电源也没信号灯闪烁,喇叭也没反应。
检查了一圈,并没有烧掉和断裂的迹象,很费解。
现在整个人很丧,心情很不好。

网友A:
此机采取两组电源供电方式,电机单独一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874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采取两组电源供电方式,电机单独一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87495-1-1.html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B:
录放开关接触不良了吧,拽一拽看看,机器没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放开关接触不良了吧,拽一拽看看,机器没那么容易坏。

好的,我试试。不过收音机那部分通电后一点反应也没有,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收音机也不响了?还是看看有关的开关吧。

网友:
是不是你插耳机,插的毛病,别急,总会成功的。

网友:
把收音放音转换开关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你插上耳机机子回断开主扬声器的供电,检查下耳机插口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查下耳机插座再说

网友(2018-05-13):
机器成色真好。。

网友:
就是,看看耳机插座是否良好

网友C:
是否不小心短路了,把功放的熔丝烧断了。这时电机可转,其他都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不小心短路了,把功放的熔丝烧断了。这时电机可转,其他都失效。

解决了,保险丝断了,换了一个。

网友:
向你们学习。向你们学习,

网友(2018-07-20):
这机器我也有一台,电位器和琴键开关都接触不良,清洗无效,买不到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不小心短路了,把功放的熔丝烧断了。这时电机可转,其他都失效。

请教一下,这个机器的功率并不大,为啥会烧保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