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商品手枪钻支架

楼主(2018-04-07):
朋友不要了送我,用这支架只能打穿孔,不好使。其是就用了它的立柱底座进行升级。看图制作过程;

用滑块做钻头总成

用滑块做主轴抱箍
调速开关装置
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电器柜断路器上的电机,虽然230w、扭力相当大
手电钻也可用
装配总成
深度尺
测试效果。钻的7.4钻花,10mm铝板侧量正面和反面尺寸,没有偏。

正面
反面
测试孔径尺寸

网友A:
你这个是捡了一个风扇,却为它配了1台电脑

网友B:
要是你朋友下次送你一个车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捡了一个风扇,却为它配了1台电脑

电脑配件是剩余的。只是提高精度。现有的台钻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朋友下次送你一个车轮怎么办?

我的车差一个车轮合适我会把它安上去,另外就是备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捡了一个风扇,却为它配了1台电脑

你说的 太逗了

网友(2018-07-25):
其实做一个这样的台钻就是为了提高精度。说也别吹牛逼。手的精度有多磨样的高。那样的话把买电钻的都就饿死了。我看你的这个比我那个强度更好一些。有一些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