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无刷水泵,应该如何接线会转呢

楼主(2018-04-08):
(图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伺服电机,看后面有编码器,精密电机 需要驱动器    如果只是为了能转动,直接找到线圈的引线,就能转动

网友:
应该i直接通电就可以了。看着带驱动板的

网友:
带驱动的无刷电机,蓝黑线接电源负极,红线接电源正,白线碰触正极试试

楼主:
好的,先试试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转了,蓝黑线接电源负极,红线接电源正,白线碰触正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