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04-08):
一个玩具电路,喇叭发音像没电了,更换电池后还是如此,如何下手检修。小白一个,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电路如图,元件贴片比较多,电路板后面有俩个电容,目前有声音,但是声音很奇怪,速度很慢的那种,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指教

网友:
看看小喇叭磁铁是不是开胶了,用手轻轻的掰一下磁铁试试

网友:
酒精擦一下电路板上面的焊点与焊点之间。

网友:
这个喇叭应是压电片的吧?

网友:
电池规格对吗,声音小是不是电压不足

网友:
到底有电没电量一下再说

楼主:
更换喇叭后还是之前问题

楼主:
电量没问题,更换新的电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一个电阻管音调高低及速度,可试着用个30K——100K左右的电阻并联各个小贴片电阻试试有没有速度或音调变化,后对症下药。或湿巾擦过的手指直接触摸各个贴片电阻也可简单判别。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你把电机断开试试,看声音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漏电了,要一个一个焊开来试

楼主:
没有电机的,按10楼大师的方法确认为一个电阻异常334贴片电阻,应该是调解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漏电了,要一个一个焊开来试

电容不是滤波和充放电吗?和音调不相关吧?

网友:
贴片电阻也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