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盒3DQ短波矿机及收听心得

楼主(2018-04-08):
这部矿机设计来自大千世界先生,我只不过稍微修改一下。
不喜欢一边干活一边拍照,所以过程的照片就省略了。活干的也比较粗,大家别介意哦。
设计是考虑可变180度要覆盖4-30MHz,调谐起来太不方便,频率应该拓展一下(是事实变窄)。于是设计成双联365pF并联低波段,串联高波段的设计。可变容量变为1/4,正好频率高一倍。这样既可以避免线圈抽头或是更换线圈,又能充分利用可变容量,更能使电感量最小电容量最大,使回路的负载能力更强,有载Q值更高。但这样就必须把整个可变绝缘起来。我在可变与外壳之间垫了绝缘垫片,并且使用尼龙螺丝固定,旋钮到可变使用了聚四氟乙烯轴,才敢这么设计。效果很好,哇哇响,强台比中波强台还响!
收听心得:
1.短波信号远不如中波信号稳定,飘忽不定,但特别强的台例外。
2.正因为飘忽不定,所以调谐难度大。往往已经调谐到最佳了,可是信号突然减弱,就以为还没有调到最佳,于是继续调....反复几次后,才确定最开始就是最佳位置。
3.短波矿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选择性而不是灵敏度。有的坛友把中波选择性做到极致,能区分开9kHz的间隔,能把所有电台一网打尽。但在短波段就凭矿机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想做到是不现实的。强台压弱台的现象特别严重。与其说是通过调谐选择电台,不如说是选择几个能压住附近弱台的强台收听。整个波段上调谐旋钮动一动就有台,电台比中波多,但是真正能不费力气收听的台却不如中波多。白天台少,但串台现象轻微些,夜晚台多,但串台严重,所以反而白天台少的时候可听性好些。
4.挚爱的锣鼓没有了,反而感觉缺了点什么。
5.不如开始就把接收频率定在4-18MHz。适当减小电感,可变并上一个固定电容,这样频率可以进一步拓宽。(虽然意义不大)
我的体会不一定有代表性,必定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工艺上怎么看都不算出色,电路上也不敢说是最恰当的设计。收听环境也有诸多局限。所以感受和体会不是最后结论,只是给大家个参考。抛砖是为了引玉,而不是为了砸大家伙。

电路图

电路图

外观

外观

内部1

内部1

内部2

内部2

细节

细节

楼主:
天线的照片

网友A:
恭喜短波实验试验成功。短波也有不少乐趣,有的电台比中波还强,虽然信号不稳定,一会强一会弱,但也是一种短波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短波实验试验成功。短波也有不少乐趣,有的电台比中波还强,虽然信号不稳定,一会强一会弱,但也是一种 ...

谢谢版主的加分鼓励!
玩矿机总是想收到更远的信号,更有技术感和成就感!强台比中波响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网友B:
恭喜短波收听效果!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楼主,调谐电台的时候两个空气双联怎么协调?简单说一下就是调电台的时候先调哪一个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短波收听效果!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楼主,调谐电台的时候两个空气双联怎么协调?简单说一下就是调电台的时 ...

谢谢前辈的加分鼓励!跟我您也别说请教,毕竟您是前辈。
在这个机子上,主调谐回路对调谐的影响要比天调回路大的多。搜台时,天调可变分区域的进行。先把两个可变都向左拧到头(容量最大),然后调主调可变(右边的),转一个来回。这时有几个台已经查不多有数了。再把天调(左边的)转30-40度,再调主调可变一个来回,然后再把天调可变转30-40度,再调主调可变,依次进行几次。这样,就可以把大致的电台分布搞清楚。这个过程要记住主调在什么刻度上有电台。
精细调谐时,根据上述的“试水”,把天调大致调到试探的位置,大致与主调的刻度相等(不必精细,往往这个所谓的位置占到全部刻度的三分之一还多),先调主调可变(右边的),精确调谐后,再调天调可变(左边的)使声音最大。有可能调完天调后还要再回来极细微的调主调。
虽然用了两个双联,但事实上是两个可变在调谐而不是4个。如果调谐到某一电台时,这两个可变的刻度完全一致,那么两个回路可以统调在一起,使用一个双联,这样就方便多了。但是我没有高级的设备,分布参数的控制也需要实验和经验,这个我没办法。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C:
矿机做得很成功,想了解收听时的电流和线圈的具体数据。谢谢!

楼主:
可变换了聚四氟乙烯支架

可变已更换聚四氟乙烯定片支架

可变已更换聚四氟乙烯定片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机做得很成功,想了解收听时的电流和线圈的具体数据。谢谢!

用表头代替耳机,电流20uA(最强台)。但是接耳机要大些。因为耳机直流电阻大约68欧,表头直流电阻1k。线圈是两只7.5mm的R40C1磁环并在一起,天调主调都是8圈,UT603测量约5uH,检波线圈2圈。

网友D:
可变电容升级到磁轴镀金的或镀银的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还可以试收一下蒙古之声18:00-18:30 12035kHz
22:30-23:00 12015kHz

有机会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加分鼓励!
玩矿机总是想收到更远的信号,更有技术感和成就感!强台比中波响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

在我这中国国际对俄罗斯一开播,我的矿机震耳欲聋,发射塔应该就在我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我这中国国际对俄罗斯一开播,我的矿机震耳欲聋,发射塔应该就在我附近,

对对对!半个刻度都是俄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变电容升级到磁轴镀金的或镀银的效果会更好的!

有,但是舍不得用。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变换了聚四氟乙烯支架

可变电容改造有特色!

网友D:
短波完全可以不需要地线,只接天线,这样选择性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波完全可以不需要地线,只接天线,这样选择性会更好,

谢谢您的宝贵经验!我刚才试了一下,确实可以提升选择性,但灵弱台敏度稍微降低,强台(就是俄语台)一点影响也没有。另外与去掉地线后,电台在刻度盘上左移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容改造有特色!

谢谢您的加分!
这么改是因为聚四氟乙烯片更厚。原来的环氧板厚度是1.5mm,可是聚四氟乙烯这种材料与环氧板相比很软,如果还是1.5mm候的话我担心不够牢固结实。所以买的是2mm厚的四氟板。到手实际测量2.2mm。这样更结实并且卡在原来的槽里也更牢固。但这样一来,焊片两侧的小翼就再没法牢牢夹住支架了。只好干脆将两个小翅膀剪掉,钻孔用空心铆钉固定。这样在剪裁上方便许多。
只是没有趁手的工具,支架铆的没有原来结实了,不过也足够结实。
坛友们肯定有比我做的工整的。

网友E:
可变已更换聚四氟乙烯定片支架有点难度,赞一个。

网友F:
可变改的好!提高了Q值!

网友G:
感觉短波采用双调谐不容易调准台。

网友:
请问天线多长?

楼主:
26米的电话线,双股,两栋楼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变已更换聚四氟乙烯定片支架有点难度,赞一个。

难度其实不大,就是费时费力。属于那种忙活半天也看不到多大成果的活。开始的时候失败过一两次。也挺害怕的,因为一旦失败可变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变改的好!提高了Q值!

谢仁兄加分鼓励!我把所有的都这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短波采用双调谐不容易调准台。

谢谢仁兄的加分鼓励!
中波时天调回路上串联的可变对调谐作用很大。但这台矿机天调只起辅助作用,强台不必在意,弱台的时候作用才明显些。归根结底天调线圈有载Q值对短波波段很低。跟中波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我猜想如果天线回路设计成高阻式不调谐的,效果也不会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加分!
这么改是因为聚四氟乙烯片更厚。原来的环氧板厚度是1.5mm,可是聚四氟乙烯这种材料与环 ...

如果那天条件允许,把改前改后的空气联用Q表测量一下数据,就更有说服力了!一孔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H:
一水儿的镀银线,就知道性能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水儿的镀银线,就知道性能错不了。

谢谢前辈的夸奖!可惜线圈绕的没有您那么工整。我不敢太用力,怕把生料带硌坏线圈直接和磁环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短波收听效果!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楼主,调谐电台的时候两个空气双联怎么协调?简单说一下就是调电台的时 ...

版主您好!
调谐又有新发现,高端大约10MHz(估算,没有可靠的收音机参考)以上时,天调作用开始变得明显,并且明显和调谐刻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短波采用双调谐不容易调准台。

高端大约10MHz(估算,没有可靠的收音机参考)以上时,天调作用开始变得明显,并且明显和调谐刻度不一致

网友I:
能说一下参数吗?比如说线圈,线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调谐又有新发现,高端大约10MHz(估算,没有可靠的收音机参考)以上时,天调作用开始变得明 ...

非常好的实际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说一下参数吗?比如说线圈,线径

2只7.5mm厚的R40C1叠在一起,1mm镀银铜线,天调、调谐各8圈,检波线圈2圈。

网友J(2018-05-22):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加分!
这么改是因为聚四氟乙烯片更厚。原来的环氧板厚度是1.5mm,可是聚四氟乙烯这种材料与环 ...

朋友:您双联改的有创意!请问2mm厚的四氟乙烯板材,您的采购价格是多少?是按斤销售还是平方米?
看您讲那个固定空心铆钉不是很牢靠,建议您采用直径3mm铝的拉铆钉固定,一定比空心铆钉好操作而且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朋友:您双联改的有创意!请问2mm厚的四氟乙烯板材,您的采购价格是多少?是按斤销售还是平方米?
看您 ...

先生您好!感谢您的回帖和建议!
四氟板马云家25cm x 25cm,25元包邮。地址我私信您吧,不过页面上的宝贝颜色分类改了。
我曾经考虑过比拉铆钉更结实的螺丝装配方案,想来想去没有必要。因为一来整个系统不能做的太结实,防止旋转到极限时动片从轴上脱出或者定片压坏。与之相比,压坏定片支架整的代价最小并且能修复。二来整个支撑系统的强度由最弱的环节决定,就是四氟板,刚性很差,即使用拉铆钉装配,真到了压坏的时候,也是四氟板先撑不住。空心铆钉已经足够。三来空心铆钉更利索,没有前后凸起伸出。四来我还没有拉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