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电路图是单端还是推挽?

楼主(2018-04-08):
图在下面

网友:
是单端,推完要两个管

网友:
单端电路。
两只输出牛想弄推挽,那对元器件的要求太苛刻了。

网友:
只是功放管公用阴极电阻而已。仍然是两个单端

网友:
对称的两个声道公用电源画到一起,末级共用阴极电阻。信号同相没有倒相何谈推挽。

网友:
定义是不是推挽要看倒相电路是否存在

网友:
两个单端组成低频立体声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