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声音调整,将导航音量设置高于音乐或者收音机的音量。

楼主(2018-04-09):
小弟去年购买车,安卓屏是4S店捆绑的。

高德的导航。

最近碰到的问题,就是使用导航时,声音不够,调整音量,但也将收音机和音乐播放器的音量也提高了,导致耳朵有些嘈杂,但一直以来未找到类似的选项,比如将单独设置音乐,播放器,导航的音量。或者有特别设置将导航音量大于系统音量的多少?

大伙有没有经验呢 。。。

网友A:
我的车机导航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机导航也是这样的

是啊,听音乐舒服了,导航听不清楚,导航能听清楚了,音乐就吵了,没有一个平衡点。。让长近途开车舒服些。。

网友A:
那还好一些呢,我的是导航车机里导航语音优先,音乐在导航说话的时候就会断掉

网友B:
高德机车版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好一些呢,我的是导航车机里导航语音优先,音乐在导航说话的时候就会断掉

我的,现在是音乐在导航说话时音量变低,这样环境吵的情况,听不清楚,含糊。。而且如果没注意的话,就更听不清了。

网友C:
我的原车导航,导航音量和音响的音量就是分开调整的,互不干扰,不过是WINCE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德机车版有这个选项、、

老兄,能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车导航,导航音量和音响的音量就是分开调整的,互不干扰,不过是WINCE系统

老兄的挺好,现在我接触的都是安卓的系统。。

楼主:
界面太简单,找不到设置选项,挨个查看也没找到。

网友:
传祺是独立控制的。在导航设置里有。

楼主:
现在的情况;
1、车机中导航和音乐音量无法独立设定,但可在导航提示时将音乐压低,甚至静音,导航提示完成后,再恢复音乐音量;这个情况感觉不太好,我感觉音乐音量比导航低1/5左右比较好,毕竟音乐是听调子的,而导航是听内容的;
2、手机可以通过车机放歌,手机导航的声音也就通过蓝牙一块放出来了,之间行不通,是因为必须在蓝牙的界面中,设置播放才可,其界面中,有上一曲,下一曲的按钮;

网友D(2018-05-25):
还是导航设计者没有考虑这些人性化功能
我用的日本先锋,就有背景音量调整,按钮操作音量调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导航设计者没有考虑这些人性化功能
我用的日本先锋,就有背景音量调整,按钮操作音量调整等等

品牌的设计比不知名的要好很多;

昨天碰到一个也是卡罗拉,2017款,今天2月提车的,GLI,自带中控屏,上车后就跟我唠叨,说中控屏没有反应,需要打火重新启动才可。呵呵!!我不再迷信这玩意了,毕竟这是走的娱乐CAN线,甚至受磁场影响较大,现在人比较喜欢磁性手机支架,不知道有这方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wINCE系统成熟稳定,是导航操作系统的不二选择.

咱这是4儿子捆绑的,没的选。。

网友:
进入系统设置,有音量比例设定的。

网友:
打开音乐播放时,调节频谱均衡器,可以把音乐音量降低。基本能调节到和导航音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