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国产卡座的通病:右宝塔轮脱落!见图.

楼主(2018-04-09):
最近,朋友收来的几台广东产卡座,"奇声,钻石牌",带仓内的右宝塔轮脱落,连弹簧一起掉,造成不能播放,不能卷带,不能倒带,感觉是直接按进去的(见图),可是,因为弹簧的作用,又退出脱落了!是质量问题,还是设计问题?我发现其它的录音机宝塔轮与中轴连接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中通的,
在顶端有一销子锁住,根本不会掉的!

楼主:
求助高手解答,你们遇过吗?怎处理?我想把宝塔轮用钻头打通,可中轴不太好解决.

网友:
是卡不住了吧

网友A:
机芯金属轴上有个塑料卡圈,一般它不会脱落。

楼主:
是的,卡不住了!掉下来就用不了,没弹簧就能安上,但机器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金属轴上有个塑料卡圈,一般它不会脱落。

我这种构造跟您说的,不一样!没有金属轴,见图,更没有塑料卡圈,就是转轮加弹簧,一起卡上去的,现在脱落了,安不上去!不知是否哪儿有没到位的?

网友:
靠过盈连接的物件都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快进和快倒2个轮子对换,造成这个原因的根源是因为收带轮随着收带直径的变化,电机的速度和宝 ...

谢您的指点!您的思路可行的话,我不妨一试.可是,这两个轮子在构造上是一样的东西,包括轴,不同的是其它部件!也就是说,这两个部分,除了轮子,轴,是不一样的.轴是固定的,换不了.

网友C:
这个记得是东芝J36随声听的机芯,出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换的,具体我忘记了,很早前我干过,要整体拆下来换!

谢谢您的关注!我试试.有好结果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变调的机器都是把弹簧剪掉一段.你可以试试.弹簧剪掉一段减少向外的力

也是个办法!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记得是东芝J36随声听的机芯,出了同样的问题。

您是怎办的?修好了没?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不能减,否则弹力不够磁带的后半部分收带力不够很容易绞带~

是的,你说得对!我曾尝试不用弹簧,装是装上去了,可机器自动跳停,不能工作.所以,弹簧的作用蛮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怎办的?修好了没?有意思.

折腾这个机器在好多年前,因为坏了杜比集成电路就没继续下去。这个坏件主体厚实,当时修复设想:锉一周槽,缠上几圈铜丝+502。

楼主:
反馈:已修好,用万能胶,焊死!

网友(2018-05-10):
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摩擦系数,粘死了能正常运行,但也有弊病吧

网友E(2018-10-26):
楼主好,我的机器也是右宝塔脱落,里面有一个弹簧,直接按上了,可是机器跳停,您是怎么解决的?有一个小拉簧不知道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我的机器也是右宝塔脱落,里面有一个弹簧,直接按上了,可是机器跳停,您是怎么解决的?有一个小拉 ...

第一,直接按上后,因为弹簧的反作用,还会脱落,用胶焊死!第二,机器跳停,是那个黑色半圆型塑料卡子没安装上去,位置在宝塔轮下面,我两台卡座同样毛病,都已解决了.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我的机器也是右宝塔脱落,里面有一个弹簧,直接按上了,可是机器跳停,您是怎么解决的?有一个小拉 ...

我的也是,机器跳停,等有空了换个机芯!

网友F(2019-08-01):
朋友能不能教我一下这个东西胶水打在哪里,我的也掉下来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能不能教我一下这个东西胶水打在哪里,我的也掉下来了,唉

用百得胶打在宝塔轮肚子里,与中轴的那个塑料连接,胶不能多!用重物压住24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百得胶打在宝塔轮肚子里,与中轴的那个塑料连接,胶不能多!用重物压住24小时.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我的宝塔轮里面的那个中柱已经裂开了,估计这个就是掉下来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