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断线问题

楼主(2018-04-09):
确定示波器探头断线了,但不知道断在哪个位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8-06-21):
一般都在探头的根部。

网友:
我也有一个断了,还没有修理

网友(2018-08-27):
一般示波器探头断线主要是在电缆根部,通常在测量时因拉拽造成的。

网友(2018-10-09):
和表笔一样一般不会断在中间,一般都是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