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不足10元售价离谱!普源RP3500A探头能否拆解

楼主(2018-04-09):
       如题入手普源500兆RP3500A探头,测试坏的卖家痛快即刻如数退款(不错的卖家赞一个),可能邮费问题也没有要求退货。
现拆开头部测试,插头到引线处有142欧电阻,引线到手柄探针处用数字表200兆欧挡显示溢出1,偶尔也会有阻值,接示波器自带方波如图,有时也会出现不太准确的方波。我认为故障应该在手柄部分,不知怎么拆,谁会修请赐教……

网友A:
我看除了暴力拆解,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除了暴力拆解,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为什么40兆,100兆,500兆里面的阻容元件都差不多,那带宽那里控制的呢、难道是引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40兆,100兆,500兆里面的阻容元件都差不多,那带宽那里控制的呢、难道是引线吗

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10:1的输入电容也差别不到哪里去,都十几pf。

网友:
高度怀疑焊接问题.  探头电缆芯线不是铜丝.而是一种镍铁合金.或者说是一种不锈钢.全长阻值几百欧姆,普通焊接不容易焊牢. 可以 网上买一种不锈钢焊药,分解探头 芯线镀焊锡后再焊接的探头上.  新的探头芯线一般不会从中间断开.

网友:
高频探头的技术含量据说是在那根线里,要保证全频带内探头线的阻抗基本不变,不是随便用个普通介质的同轴电缆就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探头手柄是拆不开的,用电磨金刚砂片锯开屏蔽层,里面线路板也是注塑在里边的拆开也坏了

补充内容 (2018-4-21 10:44):
     以拆坏了

楼主:
探头线共分四层,里面的单根芯线,经测试韧性好,不易折断

网友:
示波器探头并非你拆开看看就会做的玩意,那根线的材料、均匀度、介质的材料和分布方式是关键所在,不是你拿根线连上就搞定的事。

网友(2021-04-13):
普源DSO5024示波器  标配4根PVP2350探头  使用中测试电源纹波和不高于15V的电压   莫名其妙坏了两个  没有拉扯和过载使用   另外两个探头一直使用正常   很奇怪   联系普源没回复  使用方波矫正 显示波形和楼主一样  有懂得坛友帮忙分析下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