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断了,能用什么粘?

楼主(2018-04-09):
洗衣机上的,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唾沫应该比502效果好

你都是用吐沫代替502的呀?真先进啊!

网友:
闲鱼找当地的旧机器拆一个

网友:
修起来困难啊。找当地二手的,我们这里40搞定

网友:
楼主还换一个吧 粘上不保险 焊的也不直

网友:
粘了没有用

网友:
找到断的原因,换新的吧!

网友:
电机力很大,强度高的胶水很难找。
找二手的换上可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电风车还有场地,可以用砖砌一个简易的炉子。找一块大小合适的黄铜用炉子烧热,热到快要熔化还没有 ...

同轴度怎么保持?钎焊是否能达到原有强度还两说。
这种电机断轴,除了要换电机,还得找到是什么原因造成断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只知道怎么焊其他的不知道

钎焊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很多,只不过在这里不合适,现在钎焊多用火焰加热或者高频加热,用不到砌炉子这么麻烦。
如果是大型电机,可以压出断轴,再压进新轴就可以修复转子,不过这个小电机不合适,最佳选择是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电风车还有场地,可以用砖砌一个简易的炉子。找一块大小合适的黄铜用炉子烧热,热到快要熔化还没有 ...

这个方法断轴不要加热也行?

网友:
找个氩弧焊机来试试,应该可以胜任。

楼主:
估计也沒法修了,好像有种能粘铁的AB胶,想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离我都比较遥远,不过火焰加热倒是提醒了我,不知道这东西一套多少钱,如果不贵又经常用可以买一套。

最便宜的是一种卡式喷枪,淘宝有,优点是便携,缺点是燃料比较少,适合很小面积火焰加热。还有就是液化气喷枪,这个热量比较大,价格也不贵,缺点是需要液化气作为燃料,不便携,但是燃料比较便宜,温度不太高。最后一种是氧炔焊炬,温度高加热快,这个最好用,但是,需要乙炔作为燃料,氧气作助燃,这就需要氧气瓶和乙炔瓶,减压阀和胶管,以及焊炬,这一套下来不便宜,但是大量焊接还是这个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楼主问怎么沾我,我就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他供他参考,其他的不知道。我是告诉怎么沾 ...

我感觉用502就行       ()

网友:
能买新电机最好,电焊补一段轴,用车床车出来也行
如果对同心度要求较高的话可以做一个夹具,车工师傅都会,但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
     对接过一台钥匙机电机轴,那个电机是双端引出轴的。前端轴头上是装的一个铣刀片;后端电机轴就是一段蜗杆,蜗杆通过蜗轮箱带动减速齿轮做动力输出。
     电机轴的断端就出在后出轴上的蜗杆上的槽口薄弱部位(这是个加工时的退刀槽),找了一名技术好的焊工师傅,快速的在轴的断口180度两端部位各点了一个焊点,然后再将轴上余下的没焊部分补齐,而完成一圈焊接。 焊好后简单修磨一下焊缝,还好,电机轴的径向跳动不超过0.05MM,很成功!

网友:
楼主想法很美好啊,居然觉得粘一下就可以,强度都不考虑的吗?怕是粘了装样子哦

楼主:
谢各位,看来真沒有简单可靠的方法,谋宝上找到同型号的拆机件了,连运费不到二百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离我都比较遥远,不过火焰加热倒是提醒了我,不知道这东西一套多少钱,如果不贵又经常用可以买一套。

一个铜线的洗衣机电机新的也不会超过100块钱,这个轴没看明白是和皮带轮一体的那个轴么,轴应该也不贵 换新的吧

网友:
现在还没有什么胶能粘接这么小面积的金属的。轴一定要承受剪力的,而所有的胶在抗剪力上都不理想。

网友:
用农机胶粘一下。我看到搞机械的都是这么弄的。

网友:
听说有一种什么结构胶, 粘接断裂的金属后, 粘接部分强度比原金属材料的强度还要大. 不知真假.

网友C:
还是换电机吧;用胶粘不靠谱,焊接不能保证同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看来真沒有简单可靠的方法,谋宝上找到同型号的拆机件了,连运费不到二百元

车床+电焊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2008年那会正开车床,干过接电机轴这样的活。

网友:
花钱找车床干这活不如买个电机。能找到不花钱的车床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电机吧;用胶粘不靠谱,焊接不能保证同心。

是的,想來想去这银两还得花,加上沒设备没手艺,就算凑合修好估计也用不久的。

网友:
电机都是从轴上输出机械扭矩的,断了就是焊接也没用的,只有重新换轴。但是洗衣机电机的轴没人为你换,只好换电机的。如果不是电机的轴,估计扭矩更大(一般是减速后的),有条件重新车一根换上。焊接和粘都不能用,估计你焊接好或者粘上后,不要几分钟又会断掉的。

网友:
别的办法不用想了,要么换新的,要么找一个同型号烧线圈的拆转子用。

网友:
恐怕没有这么牢固的胶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用吐沫代替502的呀?真先进啊!

虽然话说的有点刻薄,但是,你用502粘断轴,也确实让人汗颜。

网友:
二手的电机不值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话说的有点刻薄,但是,你用502粘断轴,也确实让人汗颜。

那位说,他只告诉楼主怎么粘上,具体粘上能不能用他不管,我就说用502,也可以粘上不是吗

网友E:
搜索"高强度金属胶, 高强度金属结构胶, 高强度结构胶" 等词条, 发现有些产品介绍说是可以代替焊接的.
有些胶水甚至声称断裂的金属用胶水粘合后再拉断, 断口一定不在粘合处.

看起来不可思议, 可谁知道现在的材料科学发展到什么水平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搜索"高强度金属胶, 高强度金属结构胶, 高强度结构胶" 等词条, 发现有些产品介绍说是可以代替焊接的.
有 ...

就算有高强度胶,粘上也不能保证同心度,切轴主要是轴有弯曲不同心,有加工能力就把轴用压力机压出来换新轴,没加工能力还是换个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算有高强度胶,粘上也不能保证同心度,切轴主要是轴有弯曲不同心,有加工能力就把轴用压力机压出来换新 ...

是的. 同心度很重要. 如果断口非常对称, 就跟车床切割下来的一样, 确实不好控制粘接后的同心度.
如果断口呈犬牙交错状并且没有材料脱落, 那么利用无规则的断口相互咬合, 还是有可能将同心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成本, 性能, 工期这些问题都要综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算是线切割切下来的不算切口宽度,也很难对到原有精度,最起码手工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是断裂的茬口不 ...

有道理. 金属轴与瓷碗不一样, 断裂前通常会伴随一定的形变. 即便断口严丝合缝, 断裂前的形变也不会消失.

网友:
粘了也不牢,找个二手的

网友:
我是来看看有什么好办法的

网友:
我有个电机  50元包邮  成色很新

网友:
怎么焊都没整根强度大,整根的扭断,你觉得你焊上去的能用么?

网友:
换一个吧!受力太大了

网友:
当地有废品回收站的话,应该有许多旧洗衣机的,电机拿去以旧换旧,添不了多少钱的,比想着粘或焊容易的多,网上也有二手的,

网友:
换新的吧,淘宝上什么配件都能淘到,看到好多回复应该不是搞机械的

网友:
我是这样修的,把轴用夹具夹在台钻上,精确找好中心点用5mm的不锈钻钻4-5mm的孔,孔放5mm的钢棒用二和一胶固定即可。

网友:
到目前为止电机轴断裂,用粘接方法修复是很可笑的,即使打坡口电焊焊接车床修复都不一定耐用。

网友:
氩弧焊是可以焊不过很难焊准确..

网友:
        轴是吃力的东西,粘轴还是第一次听说,告诉你这东西坏了,就是换个新的,修的成本比换个新电机的成本高多了,修过家电的人知道,换新的是唯一修复的办法。

网友:
换吧,也不贵修好的话没有专业测试的话还是不行的

网友:
你出运费我给你邮寄一个转子过去。运费到付也可以。我这边坏线圈的多的是。

网友:
换新的。活动的用什么胶水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