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再生机调谐的问题

楼主(2018-04-09):
制作电子管再生机遇到的问题,请教大家!
1、可变电容使用270P的双联并联,可变电容的容量是不是14--540P.。
2、线圈使用0.12毫米的漆包线,电感量175微亨。
3、现在只能收到600--1200千赫之间的电台。
4、减少线圈圈数高端扩展很小,同时低端也上移,不能覆盖全波段。

网友A:
电容应该高低端比值是9:1,你这应该是分佈电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应该高低端比值是9:1,你这应该是分佈电容影响

谢谢!可变电容并联后应该能够满足变比要求,分布电容是不是引线过长引起的,查了一下书一些自制线圈的数据,绕制的线圈的电感量远远大于计算的数据。是如何实现频率覆盖的。

网友:
再生机,再生量可能不足影响高低端接收

网友A:
用磁棒还是空心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棒还是空心线圈?

使用的是空心线圈,线圈桶直径20毫米,漆包线0.12毫米,圈数95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空心线圈,线圈桶直径20毫米,漆包线0.12毫米,圈数95圈。

通常用空心线圈分佈电容会大点,那为有多做抽头试验。

网友B:
这是对365P单连再生式收音机线圈电感量的数据:高输入阻抗  天线线圈1200μH。调谐线圈  265μH。再生线圈 约56μH。低输入阻抗   天线线圈212μH  其余相同。 结合你2x270P计算 采用 电感量175微亨线圈其覆盖还是可以的,除非测量不准确。  高段覆盖可以试试并联微调电容解决。
其实 用270P单连也能很好的解决中波整个频率的覆盖问题,半导体收音机的磁棒线圈不用动就行,调整一下位置,甚至加绕几圈就可以了。自己绕空心圆筒也不难。
这里有一简捷途径比方原来是270p可变线圈现在改为365p可变。那么就是N2=[√(C1/C2)]*N1。C1=270p  C2=360P  N2=0.86 N1。
给你一个用于365可变的线圈绕制表吧。

网友C:
线用0.12mm太细了,要用0.30--0.36mm漆包线.

网友A:
先用可移动的磁棒试好,再转到空心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对365P单连再生式收音机线圈电感量的数据:高输入阻抗  天线线圈1200μH。调谐线圈  265μH。再生线圈  ...

于老师,高输入阻抗,低输入阻抗,是指天线种类吗?  分别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老师,高输入阻抗,低输入阻抗,是指天线种类吗?  分别在那?

表中不是已经说明了,与所采用的天线无关。低阻是矿石收音机,高阻是再生收音机。其实就是一个高频变压器的问题,矿石收音机需要更高的信号电压,用低阻升压。
你上面说的用磁性天线代替不是好方法,只能证明270X2P可变的覆盖是可以的且收音机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对365P单连再生式收音机线圈电感量的数据:高输入阻抗  天线线圈1200μH。调谐线圈  265μH。再生线圈  ...

谢谢!270P双联并联对覆盖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用0.12mm太细了,要用0.30--0.36mm漆包线.

线细了对Q值有影响,版主给的资料的高阻线圈就使用的0.12的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可移动的磁棒试好,再转到空心线圈。

接收本地台声音还可以,就是不能覆盖整个波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