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挡车型,拥堵低速(20Km/小时以下)场合减速,踩离合器减速还是踩刹车减速好?

楼主(2018-04-10):
手动挡车型,拥堵低速(20Km/小时以下)场合减速,踩离合器减速还是踩刹车减速好?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要有一定的预判才行。

如果前面是红灯了,那别无选择,空档,刹车。
如果上班高峰时通过学校门口,那可以半联动,不影响车流的行进速度,而且可以随时提速。

网友:
只松开油门就行。

网友:
这个开路上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减速了。

网友:
慢速抵挡松油等于踩了一脚刹车,快停车再离合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指二挡油门全松的情况下,不是需要紧急刹车的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指二挡油门全松的情况下,不是需要紧急刹车的场合。

快堵停了两个都踩,还在行驶的话,就左脚放在离合上,右脚放刹车上,看情况变化确定踩哪个(前车距离变近是我的话这么低速先踩离合再踩刹车),前车距离拉开的话,也可以踩油门。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还是要看情况随机应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要有一定的预判才行。

如果前面是红灯了,那别无选择,空档,刹车。

空挡不好吧,慢速应该先离合再刹车,停稳后空挡等红灯,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根据前车距离判断,一般踩着离合滑行,跟车近了点一下刹车,跟车远了缓抬一下离合,就是始终保持车距,离合完全抬起还跟不上前车就点一下油门

网友:
随机应变,开车之道

网友:
没有踩离合减速一说吧?考驾照是这就算空档溜车不合格

网友:
先离合,再刹车

网友:
我的习惯是先离合再刹车

网友:
首先预判距离和速度啊,手挡铁定是能溜就溜,离合刹车都要踩,但是怎么踩以及踩多少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大多数不都喜欢自动挡的吗?

网友B:
开车靠感觉靠经验。什么转速多少挂几档,低速停车踩离合器还是刹车,问了都没用的,,

网友:
低速挡油门一松就减速了,到速度10公里下用离合器,老手低速早都空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车靠感觉靠经验。什么转速多少挂几档,低速停车踩离合器还是刹车,问了都没用的,,

开车靠感觉靠经验。什么转速多少挂几档,

说滴对。有道理

网友(2018-06-22):
踩离合器不能减速吧 那就是空挡滑行了

网友:
看路况说不定我会挂空!

网友:
当然一脚刹车了。没事不要老踩离合,要修的时候就知道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档车在减速抬脚同时,用手快速向空档一嗑即摘档,无须踩离合器. 老司机会的都不多.
手动档的车,我只在起 ...

这个真的是涨见识了。

网友(2018-07-22):
先离合,再刹车,

网友:
20以下的速度,肯定先离合再刹车,否则很容易熄火

网友D:
这样操作:
开车门,单脚点地,根据车速调整力度,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操作:
开车门,单脚点地,根据车速调整力度,OK?

排队看过来。。就你是高手。。呵呵。。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需要减档就踩离合,不过20km以下直接踩刹车也不太合适,点一下还是可以的,只要不死火怎么着都可以

网友:
这个事得看你习惯

网友:
减速就要踩刹车,速度低时换挡,切记,先踩离合后踩刹车的习惯在紧急情况下要出事的,到时候刹不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