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头!发现个大问题。有请大家来聊一聊。

楼主(2018-04-10):
早些时候买的4声道磁头,说是超耐磨的,看做工也很讲究的,于是拿它替换一个2声道磁头。安装孔距也一样,可装上以后问题来了,请看图片。

原装2声道磁头是这样的,请注意位置。

这是4声道磁头安装好,位置发生变化,位置提前了大约2mm的距离。

换个角度再看

4声道磁头中间是凸起来的

从位置上来看,显然是有问题的。我对这方面了解甚少,想请教大家的是这个情况是故意设计成这样,还是这种磁头本来就不匹配不适合替换呢?

(由于电路部分还没有完成,所以还没有通电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此!我回复的指向并不是你图片圈中的这颗罗钉,图片圈中的这颗罗钉我从不关注!所以把你"扯"蒙的一 ...

不必致歉
论坛就是交流技术争论问题的地方,旁观者不会受争论双方不同的思维方向影响,会从中判别出对错并从中受益。争论首先要有错,否侧不会有争论发生。这个争论显然是我贴图中文字标错,我若不解释标错原因也不会让争论延长。老坛友和做版主的都知道一个现象,比如一个有营养的主题发出来很可能并不被人关注,但是一旦发生争论就非常易被关注,所以说只要不走向吵架的地步,争论不是坏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反复对比过安装孔距,和原来的磁头孔距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安装以后位置明显提前了。

不知你换在啥机上,最好是有点质数的机。
是否磁头高了?太压磁带?或者把新的磁头架上的罗私孔挫成鹅蛋形,方向你懂的。让它下拉远距离。

网友C:
你这个四声道磁头,应该不是磁带机用的吧,好像是磁卡读取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带盒里的毛毡铜片明显出现位移,换盘磁带试试。再有,四声道磁头取代双声道磁头有没有阻抗匹配问题?拾音 ...

换过磁带,情况是一样的,这种磁头据说是每一声道阻抗是300欧姆,匹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四声道磁头,应该不是磁带机用的吧,好像是磁卡读取器用的。

这个还真不清楚了,我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磁头。

网友B:
见过不少爱华卡机用这种波浪磁头,双向走带用。换用后数据是否合适不懂。曾见人换至索尼机上。
当然固定位相同是前提。听说效果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不少爱华卡机用这种波浪磁头,双向走带用。换用后数据是否合适不懂。曾见人换至索尼机上。
当然固定位 ...

我反复对比过安装孔距,和原来的磁头孔距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安装以后位置明显提前了。

网友E:
磁头突出量与原磁头对比了吗?一致吗?也许非标磁头,需要拆点焊底座调整突出量重新固定,我遇到一台老索尼机,它的磁头与标准磁头突出量不同,没办法撬下点焊的底座重新对比调整锡焊牢固,至今还很好工作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头突出量与原磁头对比了吗?一致吗?也许非标磁头,需要拆点焊底座调整突出量重新固定,我遇到一台老索尼 ...

又发现新问题,等我上图。

网友F:
磁头架能安装的不一定就能用,一图磁头和二图磁头在架上位置差的多哦,这很明显的对比图。

楼主:
找出一台再用的机器,其原装磁头与我最前面图片那个一样,后来换了尖嘴磁头也就这么用着,没有发现异常。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以后我把它找出来一对比,结果让我很意外,磁头体竟然也是位置提前的。原来多用一些不透明的磁带,所以一直没有发现,今天用透明磁带了才发现这一问题。

这是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的尖嘴磁头,位置依然是提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换在啥机上,最好是有点质数的机。
是否磁头高了?太压磁带?或者把新的磁头架上的罗私孔挫成鹅蛋 ...

虽然它们的尺寸、外形各异,但是高度是一样的,这点可以确定。至于改长孔我之前也想到过,但是又发现其他磁头也有这种位置前移的情况,我在楼上已发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头架能安装的不一定就能用,一图磁头和二图磁头在架上位置差的多哦,这很明显的对比图。

是的,现在已经发现2种磁头存在这种问题,其中一种是再用的,原先都没有发现,听着也没有什么异常。

楼主:
难道这是为了降低摩擦系数,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吗? 12楼图片中那个也是位置提前的,使用中也到没有发现异常。

如果不用透明磁带的话,或许还一直不会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