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是什么机子的机芯,管子位置型号都该是啥,多谢

楼主(2018-04-10):
(无正文)

楼主:
上边有的管子是6j1,6k4,6u1,其他就不知是哪个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没有外壳了吧

没有了,可能是落地机的

网友:
144管子就是在后面的

网友:
        6J1是干什么的,这个机子不同寻常,后面三个小九脚,是什么一个6N2,两个6P1?那电源管呢?还是请老师来解释吧。

网友B:
晶体管整流,7灯,推挽输出,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整流,7灯,推挽输出,少见!

三个管坐都应该是什么管子呢,,单独那个应该是6e2吧,没管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管坐都应该是什么管子呢,,单独那个应该是6e2吧,没管能开机吗

楼上说的对,晶体二极管整流的,底板下面一个小板子上四个黑二极管应该是整流的。6J1前置放大,6N2倒相。三个管左边两个应该是6P1,右边一个6N2。没管开机没问题,有管没喇叭不能开机。单独那个应该是6E2。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不是6P1推挽。电源变压器体积不够。另外,2009年前后看一位东北卖家发过同款机器的图片。外形类似春雷3T9那种扁平的大台式。印象中是两个6N2一个6P1。东西在楼主手里,对着管脚查一下线路就一目了然。如果是推挽的话,两个小九脚管座上连接的零件数值会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像6P1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三个头

网友:
似乎这样难以“猜”出是什么机子,只是看机芯有助调谐的“惰轮”、琴键开关、使用了红皮纸介电容和6U1管子,应该算是较高档和比较老的机子,是落地式机子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