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青跑步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8-04-10):
                  跑步机噪音大以为轴承坏,打开电机发现是磁瓦松动一个,取的过程坏了。不知那有卖的。安装时有极性之分吗。用什么胶粘比较合适,修过的师傅请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坛友都比较少接触这东西

网友:
没有换那个的  你拍这个照片上来看看  买电机吧   我这有个大的   好家庭牌子的电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03692&extra=

网友:
剩下的大部分粘上就行

楼主:
已经坏成三块了

楼主:
听说可以换磁瓦,不知真假。

楼主:
各位师傅们介绍一下。

网友:
总共几块磁铁?如果能买到,粘的时候和相邻的是反相磁极,排列方式即S.N.S.N.S.N.。可以拿一个小磁铁测试一下,试的时候手感为    吸,排斥,吸,排斥,用AB胶粘也行,也可以买那种粘金属的AB胶

楼主:
共两块磁瓦

网友:
新磁瓦装进去,拿个碎的磁体试一下,一片和你手里的相吸,然后捏瓷片的手不动转动电机外壳180度,另一片和碎磁体排斥,这样就对了

楼主:
不知那有买磁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