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FM灵敏度低的问题

楼主(2018-04-10):
请教各位老师,有个三洋2429收录机,FM灵敏度有点低,只能收到几个强台。图中圈中的电容已经换过了。  还有其它什么地方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要去怀疑鉴频器电路,维修老机器的话这类问题是用高级电器清洗喷剂对准波段开关和录放开关喷!
然后 ...

谢谢老师    开关问题已经排除了   监頻电容确实废了,换了后能收到强台   原来收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中频信号,放大看是否已经限幅切顶了。
如果没有再看看10.7MHz中频陶瓷滤波器,也可以直接用1 ...

谢谢老师,纯业余的,没有那设备,,不过我可以换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
玩车机吧,车机取消功放部分。直接输出音频信号到三洋功放。或者单独使用车机改个音响。车机手淫效果就不多说了。具体查坛子

网友:
个人感觉灵敏度低应该查双联这块,也就是天线输入到中频信号输出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