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能不能用单片机组成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8-04-10):
求助各位:能不能用单片机搭建一个电路,满足以下条件:

  1  输出1到4Hz纯正弦波,功率在3瓦左右。
  2  调整输出频率由两个按键完成 ,调整占空比也有两个按键完成,即加和减键。
  3  电源使用一节18650锂电;
  4  电源开关设计为每按一次开关机器工作15分钟后停止,
  5  电路要简单。

网友A:
就一节18650要求它输出3瓦?光这一点就难倒了。还有纯正弦波还调什么占空比?让它变得不纯?

网友B:
任意单片机用DAC或PWM都可以产生这种低频波形
建议用STM32,自带2路DAC,比较省事

网友C:
没搞明白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也没弄懂正弦波怎么回事儿,盲目地提出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项目,是不是急躁过头了?

网友:
输出正弦波问题不大,难点在于放大这块,如何做到放大功率失真小是关键。另外用二串18650.8.4v吧

网友:
输出正弦波问题不大,难点在于放大这块,如何做到放大功率失真小是关键。另外用二串18650.8.4v吧,电压高些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意单片机用DAC或PWM都可以产生这种低频波形
建议用STM32,自带2路DAC,比较省事

能不能给出具体电路,对这一块不是很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节18650要求它输出3瓦?光这一点就难倒了。还有纯正弦波还调什么占空比?让它变得不纯?

电源可以用外接,这倒不难,至于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度不知能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也没弄懂正弦波怎么回事儿,盲目地提出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项目,是不是急躁过头 ...

虽然对单片机不太懂,但我相信单片机能完成这些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控制DA输出正弦波,然后滤波、电压放大、电流放大。

电压放大、电流放大倒不难,难的是我不懂单片机,不知有没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正弦波问题不大,难点在于放大这块,如何做到放大功率失真小是关键。另外用二串18650.8.4v吧,电压高些 ...

感谢你的很有价值的建议。

网友F:
成品估计价格就高了,单一功能的产品应该比较少。

网友:
一节输出3W没问题,但又要转换出负电压,效率低些,所以还是2节好些,
DA做3W正弦波效率超低,二相应该用SPWM,
目前效率最高的是三相VSPWM……

网友:
看到纯正弦波还要调占空比…我也就只能笑笑了

网友:
频率简单,输出3W?单片机IO要接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出具体电路,对这一块不是很熟,谢谢!

粗略指点没问题。
要给具体的,就要当外包项目来运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估计价格就高了,单一功能的产品应该比较少。

就是,我也找过,但一直没找到所以向坛中大神们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懂单片机可以买个arduino模块,很容易上手。再买个da模块mcp4725,4725是i2c接口很容易用起来。

硬件倒不难,主要代码难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指点没问题。
要给具体的,就要当外包项目来运作了

可以商量,给个大体方案

网友:
STM8S用PWM方式、STM8L自带的DAC,或者其他什么8位的单片机都能干这个活儿。
建议用带DAC的芯片,如果功率放大部分自己能搞定,单片机部分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芯片加几个阻容件和按键而已,主要是程序。
正弦波没有占空比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需求不用单片机就能搞定,为啥非用单片机呢。
做个正弦波振荡器放大一下不就行了

这位兄弟,用振荡器1到4赫兹的正弦波用多大的阻容元件才能产生呢?先别说LC元件。你计算过没有?你一定没听过80年代某国家级研究所为了研制一台超低频正弦波电源,由于没有现在这样的单片机,用了TP801单板机费了多大的劲才搞成功吗?这种超低频正弦波是为了给一些电器设备做耐压试验用的。他们做到了0.001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10k电阻10uf电容的频率大概是1.6Hz,当然频率稳定性可能不好。

理论上是这么算,可是10μ电容用电解?如果不用电解,体积是多大?再说了,大电容即使是钽电容,容量值也不是能够准确的,况且楼主还要调整频率。正如你自己说的,频率稳定性不好。我觉得频率稳定性一定很不好,当然可以用个锁相环稳定频率。可是幅度的稳定性也很不好的。还不如用单片机的简单。

网友:
我这个就是用STC单片机+DA做的,只能通过调时间来调频率,功率是由运放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0uf的独石电容体积也不大啊,CBB的可能稍大一点,但楼主用的电源电压不高,体积应该还可以接受。
电 ...
另外还有一点,楼主提要了要“纯”正弦波,DA出来的正弦波肯定有很多谐波,当然可以滤波。那正弦波振荡电路和单片机DA哪个出来的正弦波哪个更纯一些呢?这一点我没有太多经验不敢瞎说。

是的不敢瞎说。现在几乎所有的用于计量仪表的标准电源都是单片机产生的,后级当然是大功率功放+升压或者升流器的。说DA出来的正弦波不如正弦波振荡器的纯,是因为受了音响发烧友的影响,认为CD音乐有数码声。实际上,即使是用运放产生的正弦波发生器,其波形纯不纯,取决于选频电路的等效Q值,即使Q值很高,也不能做得很纯到可以跟DA出来的相比,数模转换出来的正弦波仅仅是被取样频率决定,越是低频的信号,越是容易做到纯,被滤掉的是频率非常高的部分,而这些高频相对于低频(基频)来讲滤波器完全可以把它消灭干净。
其实说CD音乐有数码声本身就不符合实际,只不过我平时不想引起这个话题,在这里或者在隔壁论坛都是发烧友而且崇拜黑胶,胆机,话题太敏感,容易引起争论,这个帖子我就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敢瞎说。现在几乎所有的用于计量仪表的标准电源都是单片机产生的,后级当然是大功率功放+升压或 ...

你好!能不能帮忙做个样品?辛苦费你说。

网友G:
建议楼主去找坛里做电桥的那个许老师,他对那些相位计算的复杂算法很有研究.和他沟通一下你的真正要求. 一上来就要样机,没人搞得定的!
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描述简单的问题往往很难解. 比π的值,3.14159265............. 你要几位精度?2位?还是4位?
认为你这个很简单的,多是不能帮你的!认为这个问题很难的,才是真的能帮你的人!因为他想到的难点是实现目标的据体方法!

我帮你百度了一下, 正弦波根本就没找到简单的函数 可以输入 时间,频率,幅度,就能返回电压或相位的! 只有用查表的方法来产生.越精细的波型就有越大的表格!如果只有8位的表格还好,如果要做到十几位或以上,只能用成品的DDS芯片加单片机来做.程序可以简化,但电路绝对不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去找坛里做电桥的那个许老师,他对那些相位计算的复杂算法很有研究.和他沟通一下你的真正要求. 一上 ...

正弦波输出只有用查表的方法来实现的,通过输出时间间隔来调频率。3.3V的单片机,3.3VDA都不是问题,但是要达到1A的电流才是最难实现的,轨对轨的运放输出只有几十毫安,后极功放是难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帮忙做个样品?辛苦费你说。

要什么层次的样机?是只有单片机产生出纯正弦波信号的?还是需要整个包括大功率输出的样机?单片机这边的硬件成本并不高,源程序也不需要很多的硬成本,只是时间也就是幸苦费。后面的大功率输出时有硬件成本的,还不少的,也不知道你对输出级带多大的负载后电压稳定度有没有要求,频率稳定性有没有要求?所谓的纯正弦波也就是失真度(基波以外的高次谐波的总量和基波的比值)不大于某个数额而已,不可能会有百分之百纯度的正弦波。

网友H:
如果你是沈阳的,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你还有一个指标,频率的步进是多少,1-4HZ要分1000步。

网友I:
直接用dds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层次的样机?是只有单片机产生出纯正弦波信号的?还是需要整个包括大功率输出的样机?单片机这边的 ...

业余制作,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是沈阳的,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你还有一个指标,频率的步进是多少,1-4HZ要分1000步。

我是江苏泰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dds不行么?

那个我有,但是体积太大。

网友H:
我上个月遇到一个客户,也是要设计一个1-4Hz输出的,输出要可调频率,可调幅度,1-4Hz之间要分1000步,电压调节步进1毫伏,输出±10V,电流1A,供电最好两节五号电池或一节18650,成本50以内,还要液晶显示,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很藐视地看我一眼,告诉我他是上了电视的大发明家,他出500块钱有的是人抢着干,我无言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上个月遇到一个客户,也是要设计一个1-4Hz输出的,输出要可调频率,可调幅度,1-4Hz之间要分1000步,电 ...

我不要液晶显示,如果方便的话接几个发光二极管就行。

网友:
一个10伏的输出放大器需要正负20伏的电源,不说别的,就是这样一个电源50元?做去吧。

网友J:
你可以用单片机输出脉冲宽度有规律变化的方波,然后用lc滤波电路得到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上个月遇到一个客户,也是要设计一个1-4Hz输出的,输出要可调频率,可调幅度,1-4Hz之间要分1000步,电 ...

既然是发明家,让他自己发明得了。

网友:
其实很多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少像楼主这样的人,他不是很懂,但是他不提这个东西在哪儿用。想用来干啥。却拿出一些他自己也不太明白的参数,众网友都想帮他,却不知怎么下手。我提一下:
1.1--4HZ输出3W,那输出是1V呢还是100V,这个频率是无法用变压器变压的。
2.步进是多少。
3.输出稳定性:频率、电压要求多高。
4.输出失真度要求多少。
5.花多少预算办这个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用单片机输出脉冲宽度有规律变化的方波,然后用lc滤波电路得到正弦波

对,应该这样做:生成一个正弦曲线表,比如256个点,把这个点按一定时间间隔用PWM输出,1/256秒输出一个,滤波后这个就是一个1HZ正弦波,改变输出的间隔就是改变频率,整体改变输出的PWM比例就是改变幅度,电平平移后做功率放大,得到需要的输出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对,应该这样做:生成一个正弦曲线表,比如256个点,把这个点按一定时间间隔用PWM输出,1/256秒输出一 ...

对,咱俩想一块去了 不过数模转换电路一定要认真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对,咱俩想一块去了 不过数模转换电路一定要认真设计

他才1-4hz,pwm足够足够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他才1-4hz,pwm足够足够的。

你看看它步进的要求,还想PWM?需要16位的AD变换器或者10位带乘法器的DAC,那不是个简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看看它步进的要求,还想PWM?需要16位的AD变换器或者10位带乘法器的DAC,那不是个简单的事。

PWM只和幅度有关的,和频率无关,这个我是做过的,完全够用。

网友L(2018-05-12):
可以的没问题,不知道对bom成本又没有要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讨论

楼主(2018-07-17):
引用 网友L:
可以的没问题,不知道对bom成本又没有要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讨论

成本在20元左右,要求电路要稳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成本在20元左右,要求电路要稳定。

差不多能做,
稳定是什么概念?什么应用环境?需要过认证码?
研发周期和预算多少?

网友:
没有详细的需求定义就是一个大坑,电压,频率的精度,步进值,谐波失真,3W输出是恒功率输出还是指定负载的功率输出?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上个月遇到一个客户,也是要设计一个1-4Hz输出的,输出要可调频率,可调幅度,1-4Hz之间要分1000步,电 ...

我插一句,这样的活,大约一万也不一定能有人愿意干;按现在的工资水平,一个软硬都通的程序员月薪万元不高吧;谁能在一个月时间内拿出满足楼主要求的样机呢?交付样机后还不能撒手不管,事后的反复调整改进,一直到满意的程度且稳定。怎么也得半年到一年;这样的脑力和时间付出……;
我这样评论是指设计这样的一个作为产品的样机;

如果自己做一个玩玩,不考虑稳定性,只满足技术上数据;软硬时间等的总成本在几千元也许能做成;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插一句,这样的活,大约一万也不一定能有人愿意干;按现在的工资水平,一个软硬都通的程序员月薪万元 ...

有些人看问题,什么都简单,能行和可靠符合要求之间差老远了。有些东西不是想到就能实现的,的符合自然规律。

网友:
没有详细的需求?怎样算合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在20元左右,要求电路要稳定。

你还没做上啊?你这个成本,输出信号可以,带电源和功率输出不行。

网友C:
对于一个软硬兼通的熟练码农,这样一个项目的工作量,要分为文档工作量、硬件设计和制作工作量、软件设计工作量、调试工作量几部分。

文档工作量的内容相当繁复,为可行性研究、概要设计等所做的应用调查往往可能占用几个人日到一个人周的时间,还可能因为甲方的不耐烦而增加无效的工作量。

有了完整的文档资料,硬件设计和制作就相对比较容易,这部分大概占用两到三个人日。

软件设计主要看前期文档资料的丰富程度和描述的详细程度如何。资料准备越充分、描述越详细、接口文件越完整,那么软件设计就越容易完成,软件错误也会越少。一般来说,象楼主这样的项目,应用部分的软件大体上两到四个人周可以完成。对于熟练码农,通用的杂项例程都是已经具备的,这部分一般可以不多用工作量。

最后是调试,软硬件的联机调试可能会占用一个人日到若干人日的工作量,这要视系统的复杂程度而定。

总起来看,五个人周或1.25个人月的工作量是起码的。若按月薪一万计算,开发费用是1.25万。要想成本控制在20元一台,625台是最低产量;再加上组装费用、物料费用、其他管理成本和销售税费,总的成本恐怕至少需要产量加一倍以上才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差不多能做,
稳定是什么概念?什么应用环境?需要过认证码?
研发周期和预算多少?

你还真能作啊,那么牛?占空比可调的纯正弦波(这个宇宙存在这个玩意吗),提了功率又不提负载,这样都能做 好腻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还真能作啊,那么牛?占空比可调的纯正弦波(这个宇宙存在这个玩意吗),提了功率又不提负载,这样都能 ...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一节18650搞3W,你说的是小蓝牙音箱吧,那个功率应该是没3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个软硬兼通的熟练码农,这样一个项目的工作量,要分为文档工作量、硬件设计和制作工作量、软件设计工 ...

20元不说别的,材料费都不够,这个200能做出来都是牛人。

网友:
是单片机控制的小功率正弦波逆变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用振荡器1到4赫兹的正弦波用多大的阻容元件才能产生呢?先别说LC元件。你计算过没有?你一定没 ...

用Z80确实比较痛苦了。需要大量的实验来确定波形周期。尤其是以前仪器比较简陋的时候。
不过也不仅仅有这一种办法。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HP公司发布了一系列低频高精度合成信号源。比如HP 3336C,HP 3325A , HP 3325B这几个型号。比如3325系列,在100KHz-21MHz之间可提供1mHz的调节分辨率,在100KHz以下可提供1uHz的调节分辨率。且最低输出频率也可降低到1uHz。
他利用的是混频方式产生如此低频的。机内有一个30MHz的VCXO与10M参考锁定,另有一个VCO可以产生30-60MHz的可变频率,他受到精确的PLL控制,并与10M参考锁定。把VCXO 30M与VCO输出的频率混频以后取出差频,就是最终输出频率。其失真度小于DDS,稳定度远超过LC振荡电路。

网友:
我好奇 1--4Hz 的正弦波能干啥用  还要 3W 的功率  负载多少阻抗也没说

正弦波的占空比也是个新鲜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个软硬兼通的熟练码农,这样一个项目的工作量,要分为文档工作量、硬件设计和制作工作量、软件设计工 ...

对一个发明家来说,这些全部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