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修数字表的吗

楼主(2018-04-10):
好几块数字表坏了自己修不了扔了怪可惜的有会修的,指导维修一下,也可以付费帮忙修一下。

网友:
你描述一下故障求助坛友

楼主:
一台td9250a数字钳形表不能测交流电压可以测直流电压,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都不能用,蜂鸣档可以用,掐电流也不能正常使用,拆机测贴片电阻基本正常,电容没有明显短路,就剩下两个9204比较器不能测好坏

楼主:
有一个三个脚的贴片元件7bp3n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拍个全家福照给大家看一下值不值得修

网友:
我也略通一二,你说一下故障现象,详细一些

网友:
加我微信15045416475,我尽量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td9250a数字钳形表不能测交流电压可以测直流电压,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都不能用,蜂鸣档可以用,掐电流也 ...

直流电压能测,说明ic正常。电阻档好像有热敏电阻保护,你查下

网友:
钳表我还没弄过,修了几块优利德的手持表

网友(2018-06-01):
半夜起来顶帖

网友:
上图吧,钳表没用过,但你可以首先检查ic7106,v+对 com3伏正常否,ref+对com 100mv正常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td9250a数字钳形表不能测交流电压可以测直流电压,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都不能用,蜂鸣档可以用,掐电流也 ...

电阻档可能有三极管8050保护,检查是否坏了,另外档位都有二极管保护,重点查下

网友:
只要铜箔没有烧坏,维修并不困难,主要是有没有信心。

网友:
我可以免费帮你修万用表,但是来回邮费和更换元件你买!你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