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做的3DQ矿石收音机选择性太差

楼主(2018-04-10):
今天参考tnlby老师的文章实验了一下R40
C1+3DQ矿石收音机。可能是由于我住的地方离天津广播电台非常近,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距离,刚焊接完我一听就响了,连天线都没接,这着实让我兴奋了一下。可是很快我就发现选择性太差,很多台都混在一起,调节空气可变电容也很难清晰定位到某一个台,接上天线也没多大变化。后来我把磁环和3DQ刚到一个小铁盒里(做屏蔽)选择性一下好很多,但是声音也小很多,这不是我想要的,因为这相当于把很多信号能量浪费了。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的制作过程,原理图如下。磁环我是在某宝买的R40C1,37*23*15,用的单环。用之前我先在蜡中煮了半小时,然后缠生料带,绕线用的0.04*180丝包线。L2调谐线圈51匝,测过只有16j嗯2uH。C1为365pF单联空气可变电容。耳机用的SHH-1单个舌簧耳机。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请老师和前辈帮我分析下问题可能出在哪。

网友A:
按tnlby先生的方法在天线回路上加个高Q的吸收回路就好多了。曾经和tnlby 、 hhyy99 版主一起在距离中国之声发射天下3、4百米的地方试过,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tnlby先生的方法在天线回路上加个高Q的吸收回路就好多了。曾经和tnlby 、 hhyy99 版主一起在距离中国之声 ...

谢谢前辈深夜指点,能再讲下吸收回路怎么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深夜指点,能再讲下吸收回路怎么做吗

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41942

网友B:
按雷老师线路设计,也可将天线线圈做抽头处理,根据不同收听环境,在矿机灵敏度和选择性上做些取舍,可以提高收听满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942

谢谢,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雷老师线路设计,也可将天线线圈做抽头处理,根据不同收听环境,在矿机灵敏度和选择性上做些取舍,可以提 ...

我会实验一下的,Thank you

网友C:
距离电台1公里远,用单回路矿机带舌簧喇叭会哇哇的响,但也会将其他的电台覆盖了。装个陷波器在天线回路,会接收到更多的电台。
另:图中的可变电容容量小些中波低端可能覆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电台1公里远,用单回路矿机带舌簧喇叭会哇哇的响,但也会将其他的电台覆盖了。装个陷波器在天线回路,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您画的与地线相连的LC电路就是陷波器吧?我按照您的图纸试了。我用的是一个手头的另一个365p空气电容,线圈是之前实验时绕的另外一个R40C1,绕了55圈左右,测得电感175uH。然后将地线接头与自来水管连接,同样没有接天线,感觉声音一下子好很多。首先选择性变好很多,容易调台,其次信号变强了。我通过调节C1找到了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台后,开始调节陷波器电容,声音会突然一下子变大,非常清晰响亮,听里面的音乐节目都非常棒。经过多次反复实验感觉好像我这里被不只一个强台干扰,至少有两个比较强的台,因为没有其他收音机,频率尚未确定。因为音乐非常动听,有点怀疑是不是收到的是FM。放张实验图吧,有点丑。PS:我因为现在是实验阶段,L2调谐调谐线圈电感量偏低,以后想增加电感量是不是可以通过绕双环实现?因为我不想增加匝数,担心绕不下,线圈间距离过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电台1公里远,用单回路矿机带舌簧喇叭会哇哇的响,但也会将其他的电台覆盖了。装个陷波器在天线回路, ...

刚才忘记说了,之前声音就像您说的,我在没有天地线的情况下就能听到唔哩哇啦的一大堆声音,不是电子噪声,是很多声音混在一起的声音。
另外补充一点,我之前在同样位置测自己的二极管倍压检波电路,选择性和声音都非常好。因为离信号源近,当然不能说我的二极管检波矿机好。很多事情尚需验证。

网友C:
L2不用增加电感量,把您那个双联并联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2不用增加电感量,把您那个双联并联使用就行了。

Thank You!

网友D:
只有SHH-1单个舌簧耳机,阻抗有些低,于选择性可能不利。
两个串联,或者L3减一圈,音量虽然减小,但选择性可望增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SHH-1单个舌簧耳机,阻抗有些低,于选择性可能不利。
两个串联,或者L3减一圈,音量虽然减小,但选择 ...

有两个R40C1磁环,做成双调谐矿机非常棒,特别是选择性好,能够抑制附近强台信号,不足之处是调同步麻烦

楼主:
先对这个电路做过详细测试,然后再换其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SHH-1单个舌簧耳机,阻抗有些低,于选择性可能不利。
两个串联,或者L3减一圈,音量虽然减小,但选择 ...

如您所说,我今天将L3减了一圈,果然声音变小,选择性好了一些。但我这里今天一直下雨,不知道这对中波接收是否有影响。

楼主:
今天为实验方便,把这个试验机焊到一个小电路板上了,方便好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您所说,我今天将L3减了一圈,果然声音变小,选择性好了一些。但我这里今天一直下雨,不知道这对中波接 ...

估计没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没有影响吧。

我也没来得及实验有没有影响,因为第二天雨停了,可是电路也是重新做了.

网友E:
选台性能和声音大小感觉有点矛盾,要不就两三个台,声音不理想,要不就是很多台在一起分不开,但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台性能和声音大小感觉有点矛盾,要不就两三个台,声音不理想,要不就是很多台在一起分不开,但声音大

是的,正在想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