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天线脱节有什么办法修好?

楼主(2018-04-11):
老收音机天线脱节是不时碰到的事,我最近入的一台飞乐729收音机的天线在修理时就一不小心底部第二节就脱节了,重新插入也是松松的,挺不起来了,不知道大家对于修理这类天线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口子上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了也不会持久,买根新的吧,也不贵

老收音机的天线很难买到,有卖也贵得要命。

网友:
拆成这样就能修,如果你很闲。

网友B:
2楼是对的,外管头压一下,内管尾涨一下

网友:
拉杆天线大都是铜质,一旦脱节,形成扩口,基本无法修法,国产某知名品牌收音机拉扞天线易坏,我进了一百根,三年多用得仅剩四根,向他们提意见,还遭到围攻。国产货,拉杆天线、双连四连、电位器、喇叭、波段开关、插座,这些东西的质量垃圾到极点。常说外国机质量如何如何,其实,也就是这些易损元件耐用。真不知那些国内制造厂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是对的,外管头压一下,内管尾涨一下

谢谢指点,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如脱节是铜,可在公入口端一公分处上满锡,在熔化时高速挿入,散热即可用了。
本人就这样搞好了一条,不脱不摇。一直用。是否成功看你的手艺。

网友D:
淘宝搜“收音机拉杆天线”|,有很多种才几块钱的东西,不用去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脱节是铜,可在公入口端一公分处上满锡,在熔化时高速挿入,散热即可用了。
本人就这样搞好了一条,不脱 ...

已经干了,跟你说的差不多,但不用在熔化锡时插入,而是先上一圈薄薄的锡,趁还有余热插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收音机拉杆天线”|,有很多种才几块钱的东西,不用去修吧。

几块钱的天线不是这种老收音机天线,这种老收音机天线现在不容易买到了,因为已经不生产很久了,所以才需要修。

网友E:
看看最上面一节的天线头能否卸下来,如果能,就可以逐节退出来,然后用 ‘墩’ 的方法收紧上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最上面一节的天线头能否卸下来,如果能,就可以逐节退出来,然后用 ‘墩’ 的方法收紧上口。

已经搞好了,见11楼,上锡是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但不可太厚,薄薄一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