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供电

楼主(2018-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供电应该就是那四pin的,dom sata。

网友:
估计是要特定的驱动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特定的驱动信号”特在电源口还是数据口?谢谢!

这就不知道了,我也是猜的,类似有的车机就需要这样的信号

网友:
我也有个升腾945  应该就是5V的

网友:
5v可以的。

网友:
一个是5V的吧

网友:
好像是5V的

网友:
16G可以装XP

网友(2018-05-11):
4针2个5V 2个接地,

网友:
默认都是5V的吧

网友:
最好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电压试着来

网友:
这个是5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