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双系统,xp正常,win7进入系统之后两秒钟蓝屏!

楼主(2018-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刚装的系统还是用过一些时间后?

如果是刚装的,可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进入系统后两秒,系统可能问题不大,有可能是驱动,也有可能是软件,试试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蓝屏图片实在太小了,
不过看上去也不像是磁盘模式导致的蓝屏!
还是从驱动去着手排查吧。

网友:
或许是兼容问题,常见于安装了ghost系统。若真是安装了ghost系统,不妨换另一个ghost系统或直接安装原版系统试试。

网友:
两个办法试试看
A. 检查内存,重新拔插或者换个插槽
B. 用 U盘 PE 启动进去,复制同版本系统的 pci.sys 到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 windows xp底下运行一直正常,只是切换到windows7系统时才出现问题,应该没有必要检查内存吧?
B  怎么 ...

区分清楚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系统,再看看是专业版还是旗舰版之类的吧
装的什么系统不记得了吗

网友:
KB2839229
百度查到
进安全模式看是不是打了这个补丁,卸载试试,

网友:
先XP再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安全模式!

再次启动仍是蓝屏!

安全模式能进看来肯定是驱动或者启动的软件的问题,你查一下,有些网卡啊猫啊,显卡能去掉先去掉,软件尽量不要随系统启动。找出原因再说

网友(2018-05-27):
如果不是系统问题,考虑是硬盘出现错误或坏道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装了什么补丁,或者驱动后造成的

网友:
在Bios中,把磁盘的AHCI   变成IDE   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BIOS内AHCI有没有开启。双启动WIN7+XP想要正常启动必须开启,然后XP内安装AHCI驱动,否则WIN7不蓝了进XP又要蓝了

网友:
重装win7!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