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硬盘好像会时不时停转,卡机

楼主(2018-04-11):
以前xp系统正常使用,新装win7系统使用就不正常,听声音感觉硬盘会时不时停下又转起,所有操作就卡住,硬盘运转一会操作又正常,,如此反复,,是系统问题,还是电源不给力,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win7系统一般不会引起这种现象,还是软件问题,或者硬盘有坏,前者可以进安全模式试试,后者有软件检测。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我的做法是先格式化硬盘再做系统,如果还不行就更换内存条,还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大寿快到了,先把有用的资料拷出来,以免后悔

网友:
用HMDD扫描一下硬盘,可能红绿块比较多了

楼主:
重装会xp后使用两天一切正常,我想应该是系统兼容的问题了

网友:
你看下电源管理,硬盘是不是开休眠了。开到最大或是不休眠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不是弄待机了 休眠之类的   要不 直接换个硬盘装试试

网友:
内存不足。后台太多。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内存小了就是硬盘问题,有可能是碎布多了

网友:
估计硬盘想偷懒了(坏道多)

网友:
说明你对WIN7了解的还少

网友:
提出这个问题要首先说明你的硬件配置,安装的WIN7什么版本?是纯净版还是盗版?所有驱动是否正常安装?补丁是否安装完全?有没有360之类的流氓软件?否则别人无法具体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我挂的盘也是过一段时间像 休眠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
这个故障我觉得应该是硬盘问题,MHDD跑一下硬盘看看是否有坏道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笔记本有节能模式和抗震动模式,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让硬盘停转,用来节约能量或保护硬盘。

网友:
赶快检查一下硬盘,提前备份数据

网友:
能轻易听见硬盘的启停,本身就说明硬盘老了

网友:
大方向来看,硬盘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首先你时起时不起的间隔有多长时间?如果超过15分钟一个周期的话,那么检查一下电源管理,那里默认15分钟关闭硬盘.如果不是这里问题,那么就要上hddtune看健康图吧~

网友:
感觉是硬盘坏了,XP系统小,没有用到坏到的地方,win7大,系统刚好覆盖坏道地方,读到特定地方就卡

网友(2018-08-25):
没有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碰过,都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