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黑胶机唱放问题

楼主(2018-04-11):
前些天,根据一唱放电路,装了一块放大系数约20倍的唱放板,但唱放板信号放大后经功放块,发出的声音一抖一抖的,很不正常。可能是放大系数太大,功放块受不了。电路图如下,据说将图中R103和R107的阻值改小些,把信号放大系数控制在8倍左右。但不知更换多大电阻才能。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学徒。,,来大师进来指点

网友:
放大率约等于:(R103/R102)X(R107/R106)
不知能否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馈电阻和运放反相输入极对地并联电阻的比值就是放大系数了。
注意看看是什么类型的唱头,压电式的输 ...

是陶瓷压电唱头,不知这个能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