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下,显示器一亮屏就出现啸叫,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8-04-11):
是从坛友收来的一个显示器,用12V1A供电的,
亮屏的时候啸叫简直让我头疼
可能也不好二次出售了,
看下有没有办法修复好啸叫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功率太小?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那里发出来的,电源板还是高压板

确定不是电源板,是用12V1A供电的小显示器

网友:
灯管震动发出的噪音。

网友C:
可不可以正常显示,你屏是灯管还是led的。应该和电源dc/dc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正常显示,你屏是灯管还是led的。应该和电源dc/dc频率

LED的吧,回头拆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功率太小?换个电源试试。

12V1A,1.5A都试过,只要亮屏就啸叫

楼主:
上传几张图,有没有大佬能看出来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七寸的小显示器

楼主:
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或者出了看有没有人要的。PM

网友D:
里面好像没有会啸叫的零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好像没有会啸叫的零件呀

但是确实有啸叫的,声音不大,但刺耳,听久了头就疼!

网友:
大概是那两个磁芯在叫  101那个

网友:
声音不大就可能是点灯高压板的变压器响了

网友:
如果背光是灯管的就可能是升压线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