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A做的BTL电路开机对喇叭冲击比较大

楼主(2018-04-11):
如何解决?难道只能用继电器延时接通?

网友:
BTL我用过没有那么大,用的怎样的电路,我还用过多次的 TDA7265 ,效果比 TDA2030A要好好多。

网友:
供电电压越高 冲击越大,自己做一个延时继电器电路吧  不用10个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BTL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电流冲击声吧,OTL才会有。

网友:
三极管搭焊个延时电路,几个元件就行了,继电器要用好点的

网友:
最简单办法,面板上另加一个输出开关,先开电源,再开输出开关,就像老电子管机器,先开低压,再开高压

网友:
我用1875做btl,没有冲击声,估计还是哪里不对。

网友:
上图看看,拆机的还是新买的

网友:
做过2030A的BTL功放,未发现开机有冲击,两功放块输出脚中点电压(双电源)是否有电位差?

网友:
这个和电源开关有很大的关系,上个喇叭保护电路吧......

网友:
电源开关要加消火花电路,另外,正负电源必须平衡。

网友:
简单,减小滤波电容,同时可以改善低频的速度。你2030btl,滤波电容不要大于一万。5000就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