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开盘机如何更换皮带?

楼主(2018-04-11):
601开盘机如何更换皮带?请教!好像有一条要拆开部分机芯?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机壳是木头的,打开后盖就看的到了。

网友:
摘下录音机上面的盖板 就看见传动带了, 必须把磁头组件摘下来有三个螺丝 , 小心别把磁头的接线拽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