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仕达HBS313-M改家用

楼主(2018-04-11):
卡仕达HBS313-M,原来在上海大众车上用的。改家用,搭棚做了个线性稳压电源为车机供电,费了不少心思!

楼主:
可惜还不知道AUX线路输入怎样接线的!
下图是否适合本机的接线?
AUX DETECT  辅助(设备)探测,是怎么探测的?
9、12脚同时接地还是没有声音!

楼主:
怀疑这图可能与本机的接口不一样的,刚才用万能表测量,发现7、12脚对地有电阻的,9、10无穷大。
7、10是音频输入的可能性不大啊!

楼主:
AV输入正常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电视信号什么设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电视信号什么设备来的?

没有找到合适的开关电源,手头上有变压器等器件,不用另外买的。不知道饮水机的半导体制冷的电源是否够用的?准备拆下来看看。
电视信号是地面数字电视机顶盒的,现在大多数地方都发射公益地面数字电视的啦。
山区远距离150多公里接收佛山530MHZ

网友:
哦,好几年没有看电视了,搜索一下才知道地面数字电视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电视信号什么设备来的?

饮水机的开关电源加个机箱,不加风扇不放心,加了风扇有噪音不舒服!

网友B:
饮水机的开关电源功率很小的,1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水机的开关电源功率很小的,100W左右。

象是5A的60W,有点勉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象是5A的60W,有点勉强。

随便开点声音都过5A电流的。你量下电流看下。

网友B:
开关电源板空间大最好自己加大散热片,风扇吵的吃不消。不要它。

用一个400W的电脑电源全更好。12V有16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开点声音都过5A电流的。你量下电流看下。

还没有试,用着线性电源。机器保险丝是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板空间大最好自己加大散热片,风扇吵的吃不消。不要它。

用一个400W的电脑电源全更好。12V有16A ...

就是嫌风扇吵的,本想加个温控器的,没空搞,放小声点在电脑旁边看电视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C(2018-05-12):
接个12V 2A以上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12V 2A以上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稍大音量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效率高,随便10A以上的电源也不贵。

功率大了多少会有风扇的!现在我有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