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关于电台镜像的事

楼主(2018-04-11):
电台镜像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为什么一个电台就产生好几个镜像,而且在其他的频率上,  这让我们的收音机怎么判断呢?  怎么避免呢?

网友:
高放电路泄露的谐波与本振谐波混频,又耦合到中频。就形成镜像了
要避免这个问题,只能使用高中频的接收机,比如绝大多数通讯接收机,频率上限30MHz,但第一中频在70-90MHz,使得谐波远离工作频段。只要有一台这样的接收机,就可以和普通收音机对比,确认哪些是镜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镜像频率干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4855b01009wom.html
你参考

这篇文章有一点欠缺。 他说 二次变频可消除镜像干扰,而实际上,索尼7600G  以及类似的得劲1103 德生pl450 等二次变频收音机可以减弱镜像干扰而不可消除镜像干扰。具体的指标厂家不公布,经实际测试,镜像抑制大约在40分贝左右。具体表现与一次变频收音机相同,就是在目标电台下方频率低于910千赫的位置照样可收到这个电台。在长波波段可收到中波电台。索尼 sw77 收音机以及电路流程类似的德生 pl880 收音机,第一中频为55。845兆赫,第二中频为10。7  兆赫,镜像干扰指标大幅度提升,基本就可认为消除了镜像干扰。 至于ICOM  R71E 等多次变频接收机,基本没有镜像干扰问题。

网友:
二次变频收音机,只要在长波波段能收到中波电台,就表明镜像抑制指标不会优于60分贝。

网友:
加强输入回路的选择性。

楼主:
经大家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镜像干扰是收音机本身造成的,跟电台和自然环境无关?

那是不是直放机一定没有这种干扰呢?

网友:
镜像干扰是超外差式收音机特有的。是变频电路带来的。高频放大式收音机没有。

网友C:
镜像干扰,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个短波收音机,中频是465khz,假如接收频率是10mhz的电台,此时的本振频率是10.465mhz。

假如有一个频率为10.930mhz的电台,此时也在播音,那么10.930-本振10.465=465khz。此时这个频率的信号也会进入中放,一样会被放大检波出声音。

以10.465mhz的本振信号为中心,10mhz和10.930mhz的信号,都能和10.465mhz的本振信号混频出465khz的中频,都能进入中放电路。我们希望接收到的是10mhz的信号,10.930mhz则不是我们希望接收到的,10.930mhz就是10mhz的镜像干扰。

如果我们把中频选择为45mhz,那么同样接收10mhz的信号,本振频率是55mhz,镜像干扰就落在100mhz。

镜像频率与接收频率总是相差两倍的中频频率。
不难看出采用高中频的好处,镜像频率与要接收的频率就离得很远了,高放输入回路滤除镜像干扰就非常容易了。
中频频率越低,镜像频率与接收频率之间就离得非常近,高放回路把镜像干扰滤除的难度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像干扰,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个短波收音机,中频是465khz,假如接收频率是10mhz的电台,此时的本 ...

老师,您讲的第一段我没明白,
一个收音机中频是465K, 电台10M,     本振= 接收 + 中频 = 10.465M

假如10.930M电台进来后,为什么变成 “接收- 本振= 中频”  了呢?   不是依然是 本振-接收=中频吗?  抱歉我没有基础知识,这点不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讲的第一段我没明白,
一个收音机中频是465K, 电台10M,     本振= 接收 + 中频 = 10.465M

对于混频电路,会产生本振和接收之和的新频率,以及二者之差的新频率(包括本振-接收,和接收-本振2种情况,不过不会出现负频率),之和频率会被后面滤波器过滤掉,之差的频率可以顺利通过;

正常的频率,是本振-接收形成的, 镜像是接收-本振,可以理解镜像频率钻了混频电路的“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混频电路,会产生本振和接收之和的新频率,以及二者之差的新频率(包括本振-接收,和接收-本振2种情 ...

我似乎明白了,   可以认为电路它是不智能的,不像数字计算机,人为让它谁减谁,它只会用较大频率减较小频率呗,  反正只要是减之后的频率都会送入电路中。

谢谢老师。

网友E:
再生机看来还是有优点的,最少没有镜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再生机看来还是有优点的,最少没有镜像。

你只看到了其优点,没看到其缺点。

为什么超再生,不能成为接收机的主流,其一,虽无镜像干扰,但是其抗临近频率的干扰能力无法与超外差相比。也就是对频率相近的强台,抗干扰能力较弱。
其二,其灵敏度和超外差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其三,调试麻烦,要让它工作在超再生状态,既要其产生振荡,又不振荡过强,尤其是宽范围接收信号频率时,使用的过程中要经常反复对其工作点进行调整。

超外差虽有镜像干扰之缺点,但是可以通过提高中频频率来消除影响,比如前面的例子,如果把接收机的第一中频提高45mhz,那么接收10mhz信号的镜像干扰落在100mhz,前级只需要一个0-30mhz的低通,就可以轻松满足60db以上的镜像干扰抑制。

现在接收机都在朝DSP处理方向发展,也就是目前流行的SDR,很多采用的0中频处理,也就是与接收信号同频的0和90度相位的两路本振信号,与接收信号分别直接混频,得到I,Q两路基带,然后进行数字处理,通过不同的算法,获得FM或者AM等等方式的解调,这种也是没有镜像干扰的。

网友:
高放选择性差就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看到了其优点,没看到其缺点。

为什么超再生,不能成为接收机的主流,其一,虽无镜像干扰,但是其 ...

科学家们的探索真是永无止境的, ,  有就担心有一天中波会被取消, 好像听有人说过这事,  也不知道真假。 如果有一天中波取消了,是不是咱们就没得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科学家们的探索真是永无止境的, ,  有就担心有一天中波会被取消, 好像听有人说过这事,  也不知道真假 ...

可能性自然存在,技术进步谁也阻挡不了,就像现在2G网络逐渐退出,有一天会被关闭

真发生了,顺其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自然存在,技术进步谁也阻挡不了,就像现在2G网络逐渐退出,有一天会被关闭

真发生了,顺其自 ...

我想了,如果国家真把中波取消了,  我们就用这整个波段的频段来玩儿电台,  自己架电台,自己互相之间接收,通讯, 反正拦不住,给他来个永不消逝的电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不是上世纪的国产民用收音机都没解决镜像干扰问题?还有,一个电台在两个位置出现还是没想通。

普通·超外差收音机完全消除镜像干扰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减小镜像干扰的影响。

减小镜像干扰方法:1,尽量提高高放回路的选择性,2,采用尽可能高的中频,第一中频频率越高,镜像信号离要接受的信号越远,高放回路滤除的效果就越好。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有一点欠缺。 他说 二次变频可消除镜像干扰,而实际上,索尼7600G  以及类似的得劲1103 德生pl45 ...

是目标电台的下方频率还是上方频率?不是目标电台+910Khz就是镜像台吗?

网友(2024-01-11):
是在目标电台的上方。  例如 电台发射频率为1035千赫,将收音机调到长波接受频率125KHz处,照样能收到这个电台。
  很多二次变频的数调收音机在长波段能够收到电台广播,将当前显示的接受频率加上910 就是那个镜像干扰频率
、二次变频的收音机,第一中频的滤波器工作频率往往选用58兆赫 这个晶体滤波器不能完美衰减间隔为910千赫的临频信号,采用更高价格的滤波器也达不到国家标准一级收音机的指标。后续的第二变频器和第二中频滤波器完全不能区分,这种干扰称为第二镜像,这就造成了镜像干扰指标低于40分贝。、
  二次变频接收机的第一镜像频率在90兆赫以上,可以忽略,第二镜像抑制指标是很难做好的。除非采用第二中频为10.7兆赫的方案,或者日本接收机常用的三次变频方案。

网友:
老帖子翻出来了。
再认真看了一遍,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
一、一般的收音机,二次变频多是用在短波上的,中波还是一次变频的(极少数除外),当然R71E或带中波的短波电台除外
二、严格地说,当15MHz频段的广播出现在14.MHz的某个频率上,而这个频率不是你要收听的频率,对你来说这算不上是干扰,
三、有时镜频上虽然没有信号存在,但会把这个频率的杂散波引进来,增加了噪声,影响信噪比,
四、天线接收到的无线电信号(带内或带外)在变频级产生谐波,还有本振电路产生的谐波,在频谱仪上像一根根长短不一的小杆子,每根杆子的左右都会打开二个类似镜频的窗口,都会把不要的信号或噪声引进到中放,所以我是非常不喜欢一个管子又做本振又做混频还兼有放大功能的电路,特别是短波段本振还用谐波,要知道这时基波引入的的干扰信号强度可能比工作信号强度还要大,还有因为噪声特别大,信噪比特别小这种机器灵敏度做到20微伏已经不得了了,收到的短波信号总是噪声满满的。

网友G:
镜像好像可以抑制。但是不明甚解。
1:FM频段,如果是88有一个电台,98.7却没有这个电台的镜像出现。
2:80年曾经试验,两台收录机。一台旋到88.;另外一台旋到98..7,第一台收录机就会受到干扰。
这是不是说明收录机FM波段自身的镜像抑制好,或者没有镜像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镜像好像可以抑制。但是不明甚解。
1:FM频段,如果是88有一个电台,98.7却没有这个电台的镜像出现。
2: ...

1:FM频段,如果是88有一个电台,98.7却没有这个电台的镜像出现。

FM模式广播(VHF频段),按照现在的收音机(本振高出电台10.7M),如果88有一个电台,它的镜像在66.6。

2:80年曾经试验,两台收录机。一台旋到88.;另外一台旋到98..7,第一台收录机就会受到干扰。

第一台机收听88,第二台机旋到98.7,第一台机收到“干扰”(静音),是因为第二台机采用电台-本振=10.7M获得中频的程式,即收听98.7时,本振是88,所以第一台机是收到了第二台机的本振泄漏。

这是不是说明收录机FM波段自身的镜像抑制好,或者没有镜像干扰?

仍然有镜像,镜像抑制和频率调制(FM)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