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3DQ 一样大小的 小颗粒矿石架

楼主(2018-04-11):
和 3DQ 一样大小的 小颗粒矿石架

可与 3DQ 互换.

网友:
i这个做得精致,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做的很精巧。

网友:
制作的很小巧。感谢分享!

网友A:
很好看,加分鼓励一下。 用的什么矿石?能用于FM波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看,加分鼓励一下。  用的什么矿石?能用于FM波段吗?

用的是黄铁矿,以前试过,如果能把矿石检波器的內在及接触点电容减少,令共振频率升高,及把电阻减少就可以在超短波调频运作,但只有1ss106 的一半响度。例如用小颗粒矿石,或用大颗粒矿石加上双触针,不用接底盘。

网友B:
小矿石,灵敏点好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矿石,灵敏点好找吗?

也不难找。找不到可以換另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