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14寸LED屏

楼主(2018-04-12):
如图 14寸 LED 的 就行,有的代价来  这种上下耳朵逻辑板单独放在下面的不要 !!

最好是 逻辑板贴在屏幕后面的,有的你报价来  小了   大了都不行

网友A:
16年的时候,买了一个清华同方的14寸LED笔记本,主板坏了,整个屏带壳拆了,不知道能用么?

网友B:
你这个图逻辑板不就是单独放在下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年的时候,买了一个清华同方的14寸LED笔记本,主板坏了,整个屏带壳拆了,不知道能用么?

可以的话 拆屏幕看看 谢谢

网友B:
逻辑板贴在屏幕后面的好像是普通屏,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逻辑板不就是单独放在下面的吗?

单独放在屏幕下,用铁框固定的,改造给顶破了

所以现在收  不要单独放在下面的,要贴在屏幕背面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贴在屏幕后面的好像是普通屏,我有

可以的话 上个 标签图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 上个 标签图 !!

这样的?????

楼主:
dui对对, 标签是啥  瞅瞅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i对对, 标签是啥  瞅瞅

友达的B140XW01,普通40针接口,分辨率1366*7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达的B140XW01,普通40针接口,分辨率1366*768

害怕  百度查了 这货坏的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害怕  百度查了 这货坏的太多~

什么坏得太多?都用几年了,
b140xw01 v.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坏得太多?都用几年了,
b140xw01 v.0版本

那可以 你出个价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 你出个价 !!

发消息给你.........

楼主:
继续收 继续收 !!! 或者是用LED 14寸的破本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