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

楼主(2018-04-12):
前期在坛里买(中国五金坛友)的7.2、9.6V一冲两电充电钻,两个充电器都出现插电后冒烟,坛友不少反映出现相同的故障(时间长,受潮所致)。求教坛内大神修复之法。

网友:
降压通电试试,例如串个合适的白炽灯泡。

网友:
充电器输入电压多少?

楼主:
输入电压220V,输出7.2-24V.

楼主:
郁闷,图片文件太大,发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郁闷,图片文件太大,发不了。

图片先用QQ或者微信发一下,再重新保存,图片就被麻花腾给你压缩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边有个保险管,很容易就烧了,电池电压过低电流大,换个小阻值的水泥电阻上去,可以减轻变压器负担,不过 ...

谢谢。但换上保险管后,一插电(没放电池),保险管一闪又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先用QQ或者微信发一下,再重新保存,图片就被麻花腾给你压缩小了

多谢指教,一会按您的指导上传图片

楼主:
多谢坛友的指教,现将图片上传。当时买此款电钻的坛友很多,大部分是充电器不好,如能修复,可惠及不少坛友。

网友A:
炸了保险管,百分百主振荡管已经击穿了,就是装在铝散热片上的那个,桥式整流也要检查一下,次级有没有短路,总之炸了保险不能换上保险直接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保险管,百分百主振荡管已经击穿了,就是装在铝散热片上的那个,桥式整流也要检查一下,次级有没有短路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