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故障

楼主(2018-04-12):
请教一下大侠们,有知道吗,
阿尔派的110c,收音机u盘aux都正常,cd不行,开机cd不自检,不进仓,拆开测量电机无电压,初步怀疑电机驱动ic的问题,或者驱动ic收不到指令,驱动ic是SA1469TS

网友:
先查机械部分和到位开关!

网友A:
吸入式cd机芯,里面有碟片或没有进到位会出现这种情况。说白了是机械故障,检测开关没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入式cd机芯,里面有碟片或没有进到位会出现这种情况。说白了是机械故障,检测开关没有到位

里面没有碟片,所有位置开关都正常,排除机械故障,之前正常的时候每次开机的时候里面都会转动几下,他们说那是自检,现在开机里面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没有碟片,所有位置开关都正常,排除机械故障,之前正常的时候每次开机的时候里面都会转动几下,他们 ...

如果能够切换的cd菜单,说明识别到cd机芯。没有就查排线!
有cd菜单,放碟片入里面电机不动作,一是检测开关坏或移位,二是电机和驱动坏。还有就是卷碟片的胶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切换的cd菜单,说明识别到cd机芯。没有就查排线!
有cd菜单,放碟片入里面电机不动作,一是检测 ...

我现在怀疑是驱动坏了,有什么办法检测驱动ic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驱动坏了,有什么办法检测驱动ic的好坏?

给输入信号后检测输出信号,具体看芯片型号

楼主:
如何给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