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也有电子管的?有玩过的朋友吗

楼主(2018-04-12):
今天拿回来的,有用没有不重要,只要是电玻璃管子咱就喜欢。不过从没接触过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谁玩过讲解一下。没看到电源线,里面也没有线的接头,还没研究咋加电源。三个管子5U4C,6J4P,6米4C。看里面的工艺还算不错。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类似定时器的功能吧,不禁感叹科技的发展,现在一个单片机就能全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类似定时器的功能吧,不禁感叹科技的发展,现在一个单片机就能全部功能。

这定时器有点忒大了吧

网友B:
示波器也见过是用胆的。

网友C:
这就是一个曝光定时器,只是多了一个走片驱动功能。上面整流管是5U4G,其它2支管子相同,一只是苏联型号,一只是国产型号,震荡、定时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曝光定时器,只是多了一个走片驱动功能。上面整流管是5U4G,其它2支管子相同,一只是苏联型号, ...

兄台专业!电源线没见到,会不会是后屁股那个管座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也见过是用胆的。

那真是太多了

网友D:
电源线可能是左端那个窟窿引出的。

网友:
可真是老古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线可能是左端那个窟窿引出的。

应该是如勐版所说,那个孔就是电源线过线的,可打开看里面没有一点掐断的线头等入线痕迹。哪天闲时好好找找,争取让它进入工作状态,尽管不用,也算玩明白了。

网友:
顺着电源开关和变压器附近查找不难找到电源线位置。

楼主:
能改小功放就好了,可惜相差太远

网友:
那时候电路离不开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