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小量程微安表,收听弱台有乐趣

楼主(2018-04-12):
追求矿机灵敏度收听弱台是我的偏好,矿机也在不断进化,升级零件、选择合适的线路。一直想入手一个小量程的微安表,终于最近在某宝淘到,20ua量程。一格刻度0.5ua,好处是直观体验能识别、能抄收、清晰等不同等级信号的电流大小。通常不起表但可识别此处有电台,无法听清内容。再上一个等级,能准确抄收电台广播内容。同理,下个级别是清晰收听。
将纸盒矿机的高阻耳机接线柱改为电流表接口。
我这里弱台567、585不起表,567是可抄收级,585是清晰级。
1143表针微动,夜晚增大。
1ua的音量已不小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图中耳机是什么型号,灵敏度之高能听清1ua的电台

网友:
这种表头,内阻有多大?

网友:
起表就是成功,就是玩矿石机的动力。

网友:
你再淘个10uA的,灵敏度更高!

网友:
大神无处不在

网友:
要小确实不易————好

可再加档分流,防止在电台旁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头,内阻不会太大,属于低档品。

同样的满刻度电流的电流表,内阻低的才高档。例如同是1毫安表头,内阻27欧的比内阻100欧的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图中耳机是什么型号,灵敏度之高能听清1ua的电台

以往有帖子介绍,0.44微安用耳机已可以清晰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图中耳机是什么型号,灵敏度之高能听清1ua的电台

能够听清0.5ua的耳机,灵敏度是不错的。有一个帖子记载能够听清0.2ua的。
甲板耳机估计能够听到0.05的信号,如果是二极管检波,那么估计要用200kΩ以上的耳机或者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您下次不要买85c1表,赞你第一个尝试的人。

        请教黄老师,85C1的表具体为什么不要买呢?

网友D:
我也想问,我收集了好多个外磁表(一般表屁股大),觉得复古好看,老货性能好,但是有个疑问,外磁表的磁性强,会不会影响磁环,磁棒线圈啊

网友:
这个数据很好。由此可见,不用甲板耳机,也能够听见0.05ua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问,我收集了好多个外磁表(一般表屁股大),觉得复古好看,老货性能好,但是有个疑问,外磁表的磁性 ...

严重影响磁性线圈的Q值,制作矿机时一定要远离磁性线圈。

网友:
我是外行  但是有一点疑惑

音频是交流信号吧  用直流表能量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