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3048 推分立件

楼主(2018-04-12):
      体验不同的声音

网友A:
太密密度太高,显得挤。

网友:
不错,哪里买的

楼主:
    淘宝里有卖啊    不过好像 此板 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密密度太高,显得挤。

    不觉得啊  就几个元件   好简洁的

楼主:
    管子是在旧货市场一旧板上拆的

网友B:
我想问问楼主,你这3048能替带别的推动块吗,比如upc2581v.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楼主,你这3048能替带别的推动块吗,比如upc2581v.谢谢。

     推动管  各有千秋   就看个人喜好   只是电路各有不同而已   关于每种 推动管 的评论   论坛里有   有时间阁下慢慢翻看  upc2581v还没用过   下一步会用到的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把我的2581抛开,用你的3048,能用吗。在就是你的3048工作时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把我的2581抛开,用你的3048,能用吗。在就是你的3048工作时发烫吗。

     这两种推动IC  电路不一样的  3048 工作时肯定发热的   用的电流越大  发热量就越大

网友B:
我知道二种电路不一样,我所说的代换是整体代换,就是我机子的前级的信号直接进3048推动,出来的信号再进我的功放管。

网友C:
用tda7250也可玩玩,保真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二种电路不一样,我所说的代换是整体代换,就是我机子的前级的信号直接进3048推动,出来的信号再进我 ...

   可以的   我装的这款就是这样  前级出来的信号直接进入 3048 推动功率管   声音 通透  明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da7250也可玩玩,保真度更好

    动态  声场  没有 3048  宽广

楼主:
    同一音源   同一前级 对比了一下   和 6153 那款  不相上下   看电影  6153 能听到的细节多一点      此款较 6153 多了个优点  就是 静态电流可调    6153 不可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推动IC  电路不一样的  3048 工作时肯定发热的   用的电流越大  发热量就越大

你说的用的电流越大,发热量越大,是指音量还是指其它。我看你那3048没装散热器,不怕烧坏吗。

网友D:
我也有3048推STK6153的板子,3048不热,是那种功放板,不是工业用的那块板,我用过3048去推MJ11023,MJ11033这对管子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用的电流越大,发热量越大,是指音量还是指其它。我看你那3048没装散热器,不怕烧坏吗。

    指的是  电源   电压越高   3048的工作发热量越大    如果用直流30V以下   就不用装散热片   如果是30V以上   保险起见  还是加装散热片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3048推STK6153的板子,3048不热,是那种功放板,不是工业用的那块板,我用过3048去推MJ11023,MJ11033 ...

      是的  但3048 上高点电压  效果会好些   用3048去推不同的管子    会有不同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用的电流越大,发热量越大,是指音量还是指其它。我看你那3048没装散热器,不怕烧坏吗。

     3048  用高点电压   效果会更好    我用+-45V   发热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用的电流越大,发热量越大,是指音量还是指其它。我看你那3048没装散热器,不怕烧坏吗。

     没给3048装散热片   是因为  还没试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给3048装散热片   是因为  还没试机

我有二台国产索尼345型功放都是UPC2581v损坏。现又买了一台475索尼功放,打开还是用的2581.开机几分种就觉得很烫,摸的是该集成块的散热面。接这开,功放管还没热多少,该块就很烫了,没办法我只有关机,怕把块子烧了。这机电压我没量,上二台量了是正,负都是48伏和功放管的电压一样。是不是这个原因烧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二台国产索尼345型功放都是UPC2581v损坏。现又买了一台475索尼功放,打开还是用的2581.开机几分种就 ...

   如果调整静态电流过大,发热量会增大,需要加装合适的小散热片。    估计应该是 散热片 太小   散热不及时 而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二台国产索尼345型功放都是UPC2581v损坏。现又买了一台475索尼功放,打开还是用的2581.开机几分种就 ...,朋友是不是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二台国产索尼345型功放都是UPC2581v损坏。现又买了一台475索尼功 ...

正常的播放,没有自激。功放管不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调整静态电流过大,发热量会增大,需要加装合适的小散热片。    估计应该是 散热片 太小   散热不 ...

该机本身就没散热片,想加装,空间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机本身就没散热片,想加装,空间太小。

   横 的方向没有   就用 立 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横 的方向没有   就用 立 的方向

我就是用立的,但块子下面有很粗的过桥线,一装就能碰到,所以做好了没敢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立的,但块子下面有很粗的过桥线,一装就能碰到,所以做好了没敢装。

    用“脚”小  “头”大 那种散热片       上个图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立的,但块子下面有很粗的过桥线,一装就能碰到,所以做好了没敢装。

    可以做一下  绝缘 保护 啊

网友E:
老朋友见面的感觉 当年也鼓捣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做一下  绝缘 保护 啊

不好放的,这絶缘都不能碰地的,2581没有3408那么大。我不会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朋友见面的感觉 当年也鼓捣过

    是啊   见到好多人说  那个年代留下的记忆

楼主:
    玩玩而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放的,这絶缘都不能碰地的,2581没有3408那么大。我不会上图。

    手机拍完照   放到电脑里   再从电脑里取   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拍完照   放到电脑里   再从电脑里取   就行了

就是放到电脑里,再从电脑取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放到电脑里,再从电脑取麻烦。

    兄台 你不是用电脑登录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台 你不是用电脑登录的吗?

是用电脑登露的,但拍照是平板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电脑登露的,但拍照是平板电脑。

既然这样  用平板电脑登录  然后直接从里边转发  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这样  用平板电脑登录  然后直接从里边转发  不就行了

这样能行,那我试试。步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