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氧化的老焊点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8-04-12):
在遇到一些受过潮的焊点时,想要拆掉相应的元件,烙铁得烫好久,一些质量差的板子都要黑了,不知有什么处理方法?除了打磨

网友A:
一刮
二镀
三测
四焊
二十多年前,我上学时,课本里,对元件焊接要求,工艺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刮
二镀
三测

很标准啊,是对焊接说的吧,对于拆焊呢?

网友:
同意4楼,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4楼正解。
松香是必须的。

网友:
加焊锡丝把焊点再焊一次再拆,就是有点浪费焊锡丝。

网友B:
被 氧化的焊点要处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再加一点低温焊锡焊上去后就能很好的焊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 氧化的焊点要处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再加一点低温焊锡焊上去后就能很好的焊开了

嗯,我也是这么处理的,就是似乎应该先刮一下,这样容易化开

网友:
这样的焊点很容易把烙铁头搞死,我现在都是用热风枪直接吹,遇到不能直接吹的,才采取楼上的办法。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
用拆焊台方便些

网友:
4楼说得好,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重新焊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