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15单片机,这个io口模式配置的代码有点问题吧。

楼主(2018-04-12):
如图!
stc的15单片机,io口可以配置4种模式,图中最上面两行设置了p3内8个io口的工作模式,然后下面两行是单独调整p3.5为推挽模式的代码,好像不太对吧。最末尾那句P3M0 &= (1<<5);执行后,虽然把p3.5置一了,但是把其他位也都清零了,没有达到注释中那样的只更改p3.5的模式,而保留其他口的原来模式不变的设计初衷啊,还是我学艺不精没看透。
老师指导下。
上图了。

网友:
直接给端口设置赋值,简单程序问题还不大,对于一些稍复杂有中断程序,并且需要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随时随地都要修改端口状态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因为在执行中断程序时,它不知道在主程序中当前端口被设置成什么状态,此时用赋值语句重新给端口修改状态,中断返回后,其他端口状态就有可能发生错误。
用位操作方法设置寄存器,可以避免编程中意想不到的错误发生。
除C51外,位操作方法是;
P &=~ (1<<Bit);  //复位
P |= (1<<Bit);  //置位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对;楼上计算的也对;
如果把后面那行的 & 改成 | 的话,就能保持其他位不变;
怎么感觉这样计算不嫌费劲呢,直接赋值不就完了吗!

P3M1 &=0XDF;
P3M0 |=0X20;

原作者调试程序时可能没发现出错,所以他没发现这个BUG;
这样的错误很隐蔽!

网友:
某个位清零: P & = ~(1<<X);

某个位置位: P | =  (1<<X);

网友B:
输出模式设定后一般程序中不需要修改了,直接赋值就完了,整辣么多弯弯绕绕,累心。我都是直接赋值设置,用哪一位直接指定即可

网友C:
用汇编
就不会有这样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汇编
就不会有这样的bug

正解,汇编一对一,这个绝对错不了。c就直接赋值吧,c的直接赋值和汇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模式设定后一般程序中不需要修改了,直接赋值就完了,整辣么多弯弯绕绕,累心。我都是直接赋值设置,用 ...

师傅,不知你所说的那个直接赋值是怎么个操作法,能举个例子做个例程参考下。

网友D:
有人说STC IO 配置就四个状态,很容易配置。的确,如果将该端口全部初始化为同一个状态是很简单的 ,就是2个00与0XFF的事。
但若是一个端口初始化为不同模式或仅对某个别IO就稍麻烦一点。

大家可以使用STC15的库函数或宏替换也很方便。

懒人可以更使用一些小工具,直接得到端口的设置的值。

例如一下的STC单片机端口设置工具:STCIOset , (注意其不直接支持STC12C56系列...)

下载地址:w w w.stcisp.com/stcios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STC IO 配置就四个状态,很容易配置。的确,如果将该端口全部初始化为同一个状态是很简单的 ,就是2 ...

格式被损坏,打不开了

网友:
不会啊。我专门下载了测试,可以解压并运行。
(因论坛单个附件大小有限制,故分卷上传,要全部下载后对其中一个解压即可。)

下载地址:w w w.stcisp.com/stcioset

或者到上面的链接下载最新版吧。。。

(2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对;楼上计算的也对;
如果把后面那行的 & 改成 | 的话,就能保持其他位不变;
怎么感觉这样计 ...

原作者应该是笔误了: & 应改成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模式设定后一般程序中不需要修改了,直接赋值就完了,整辣么多弯弯绕绕,累心。我都是直接赋值设置,用 ...

简单的程序当然这样。更简单的程序甚至不用设置端口的模式,直接用上电的弱上拉模式。

网友:
STCIOset v1.0b9e 也升级了,支持单IO 位设置。欢迎测试。
(附件分卷上传,需全部下载至同一文件夹解压即可)

直接下载:www. stcisp.com/stcioset

(286)

STCio设置工具v10b9e.z03

STCio设置工具v10b9e.z02

STCio设置工具v10b9e.z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