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真有3500ma的吗 可不可以用8节代替大疆精灵4无人机的电芯

楼主(2018-04-13):
18650电池真有3500ma的吗 有个大疆精灵4 电池里面有4节软包电芯 现在发现坏了一节 看壳子正好能放8节18650电池 不知用8节代替原装电芯行吗 知道的麻烦给指点指点

网友:
普通18650,最大放电电流未必能达到要求。
电动飞行器的电源都是可以大电流放电的动力锂电池。

网友:
18650有动力电池,你可以装那个动力电池就可以。普通的不行,放电电流不达标,内阻太大

网友:
最好用软包电池,钢壳的重量大点,对飞行器来说越轻越好

网友:
推荐索尼vtc 6 LG hg2  这些都能大电流放电,能量密度又高

网友:
动力电容量低 一般最多2500毫安

网友A:
本人没有玩过无人机不知道具体的电流参数。 普通锂电池一般支持1到2c的放电 18650的体积国产的一般做到2600-2800mAh 进口大品牌的一般做到3300mAh -3400mAh  动力电池支持5c以上的放电 容量一般是2200-2400mAh 。聚合物的电芯 高倍率的最大可以做到35-50c的放电 容量根据体积的大小而定 。最牛逼的就是最近正在被吹捧的石墨烯电池 ,内阻非常小 可以做到10分钟冲满,放电倍率也是非常大具体的我也没测试过 。希望上面的资料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没有玩过无人机不知道具体的电流参数。 普通锂电池一般支持1到2c的放电 18650的体积国产的一般做到2600 ...

谢谢回复 看来8节18650会超重

网友:
估计不行的,那种玩具直升机,我改过普通锂电,电量大,动力足,但是升不起来,太重。

网友:
不行 电流太小

网友(2018-05-13):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B:
这个电池额定电压多少?容量呢?

网友:
原来电池充电满可以飞多久?如果能飞半个小时就是2C放电,很多18650可以用。如果10分钟就没电了那是6C放电,普通18650用不了。8节超重可以放4节,只要放电电流达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额定电压多少?容量呢?

4串 电流4600好像

网友:
不行, 主要是内阻太多, 放电功率跟不上.

网友:
动力锂电有点重,还是用软锂好,容量大重量轻

网友(2018-07-04):
大电流还是软包吧!

网友:
18650也有超20c的动力电池的,就是重量应该比软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