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着设计开关电源,成功了,高兴中。

楼主(2018-04-13):
先发图,在来文字。

网友(2023-05-13):
这个没电感,从波形上看,只能叫控制不稳定的线性电源。
另外建议,先学简单的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设计。

楼主(2018-04-13):
我是初学者,扔砖的同学一定要轻些,不要打击我的信心。

原理:
      1、左上运放,负责在电压低时,打开功率管,给后级供电。
      2、中间运放,负责在电压高时,关闭功率管。
      3、两个运放的输出,交给右边的运放,推动功率管开关。
      4、这只是原理图,如要实际使用,12V电压边的最上面一个电阻,要换为恒流源。调整12V电源右下的电阻值,可以变更输出电压。
      5、运放的开关,是从恒流源处,与输出处电压比较决定的。
      6、12V电源右边的电阻大小,决定开关频率,取值小,开关反映快,但如果运放质量不好,不能顺利完成开关。
      7、模拟结果,负载为2 欧到20000000000000欧,输出电压基本不变。我认为设计成功了。

请多鼓励

楼主:
一、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的技术继续提高一些,对自己的最低期望就是,能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电路。
我说的简单电路,就是三到五十个元件组成的电路。这种设计,不能是简单照抄,要能脱稿设计,讲清原理,简单计算元件值,说明每一个元件的功能,取值,为什么这么取值。
二、早先,接触线性电源,这个是相对简单的电路了。
后来,接触到开关电源后,觉得设计开关电源的人,太聪明了。如果只知道基本原理,然后让我来设计,我要怎么办呢?所以一直想自己设计一个,当作考试吧。
三、上面设计这个开关电源,主要是要解决效率、功率管发热这些问题,别的方面不作考虑。

网友:
大大懒猫,

网友:
菜电前来学习,我也希望能成为一个一看开关电源就能维修的业余爱好者.

网友(2023-05-13):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扔砖的同学一定要轻些,不要打击我的信心。

原理:

崇拜!向您学习!

网友:
原理上还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吧